电池落地电压从3.6恢复到3.9,报警电压究竟怎么设呢?

楼主(2015-03-03):
报警电压是以落地前为准还是落地后为为准呢

网友A:
通常3S电池(第一节承载瞬间放电大电流)另外两节电压会略高,通常BB响设定按标准不低于3.6-3.8V即可。

网友:
符合电压

网友:
负荷电压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说明你的电机负载太大了,导致大电流放电,电压瞬间跌下,停止放电后,电压又回来了!更换更高的电压试试

网友:
这叫压降,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3S电池(第一节承载瞬间放电大电流)另外两节电压会略高,通常BB响设定按标准不低于3.6-3.8V即可。

这个是哪里来的先进理论

网友:
如果是老电池的话,可以考虑更换电池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3S电池(第一节承载瞬间放电大电流)另外两节电压会略高,通常BB响设定按标准不低于3.6-3.8V即可。

这是个什么理论?电池是串联的,每节电芯的电流都是相等的

网友:
工作电压和空载电压的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常3S电池(第一节承载瞬间放电大电流)另外两节电压会略高,通常BB响设定按标准不低于3.6-3.8V即可。

      神逻辑,。。。。。你这中学物理还得学学啊~~

网友:
是新手飞KT之类的飞机吧?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叫了,下来发现还有3.9?
那就按你之前设置的就好了,便宜的设备也不要将就精准了。以落地为准。基本3.9再买个那种叫啥,转换器吧,充下手机,保证3.8 存放就OK啦。

网友D:
线损/压降, 正常, 你的例子中压降0.3V左右, 故报警电压可以先设为3.4V或3.5V(视电池质量而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神逻辑,。。。。。你这中学物理还得学学啊~~

不管您信不信!我的450 用ACE 3S 25c 2200mah飞航线3-5分钟后,我用MT8测电表,测出电压第一节放电就是要比后面两节电压低(附图)(也许是我的测电表质量渣,反正BB响每次报警后下来测出点的三节电压都是第一节低(BB响会报警)后两节电压有时还有3.85-4.0V以上,帮我解释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理论?电池是串联的,每节电芯的电流都是相等的

为何每次我的电池特别是飞了几十个起落之后,每次都是第一节电压低(令BB响报警)下来测试后有一节电压是不一样(在平衡充上面显示也有一节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每次我的电池特别是飞了几十个起落之后,每次都是第一节电压低(令BB响报警)下来测试后有一节电压是 ...

那表示那一节电池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每次我的电池特别是飞了几十个起落之后,每次都是第一节电压低(令BB响报警)下来测试后有一节电压是 ...

这是我刚才换了测电表和用SKYrc 6X80C平衡充电器测的数据。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为何会这样?

好盈测电表数据1

好盈测电表数据1

好盈测电表数据2

好盈测电表数据2

好盈测电表数据3

好盈测电表数据3

6x80C平衡充电器数据1

6x80C平衡充电器数据1

6x80C平衡充电器数据2

6x80C平衡充电器数据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管您信不信!我的450 用ACE 3S 25c 2200mah飞航线3-5分钟后,我用MT8测电表,测出电压第一节放电就是要 ...

     唯二的解释  1你的电池有问题,第一片性能和另外两片有差距,2 你的mt8有问题。但是怎么也不可能是因为第一片就放电大,ps:你真该好好看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唯二的解释  1你的电池有问题,第一片性能和另外两片有差距,2 你的mt8有问题。但是怎么也不可能是 ...

网友C:
       真为你初中物理老师感到悲哀,也许还要加上高中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损/压降, 正常, 你的例子中压降0.3V左右, 故报警电压可以先设为3.4V或3.5V(视电池质量而定)

嗯,您说的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我也反复测试过新买的6块ACE 2200mah,(也飞了几个起落,三节电压还比较正常)跟我之前的飞行习惯有关(以前都是飞普通航线和悬停喜欢追求瞬间起飞的感觉(没有设3D)导致电池有过负荷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为你初中物理老师感到悲哀,也许还要加上高中的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为你初中物理老师感到悲哀,也许还要加上高中的老师?

除了喷,还有没有他的说道??(我的设备全是有问题,理论也不懂,原理也是瞎掰)能耐就把你的理论和高见详细写一篇出来,放上论坛来让大伙儿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喷,还有没有他的说道??(我的设备全是有问题,理论也不懂,原理也是瞎掰)能耐就把你的理论和高见 ...

         本来懒得回了,讨论一个初中物理问题实在没啥意思,但是你费要找骂我就说说,之前我让你多看看书也是为你好,你知道我玩模型除了玩还兼学习了多少东西吗,空气动力学,模电数电,自动控制原理,等等。虽然说不上精通但至少都有涉猎,ps我搞电脑软件的,本来完全不懂这些。  回头再来说说你那问题,你说第一片放电电流大, 电流的流通是需要形成回路的,简单来说电流从第一片电池正极流过负载,到达最后一片的负极,然后第二片然后回到第一片负极,那么问题来了,你认为第一片电流大,它的回路是如何形成的呢,初中物理就学过,串联电流相等,按你说法假定第一片瞬间是2a其他两片是一安,那么剩下的那一安电流是如何从第一片的正极回到第一片的负极的呢,难道是击穿空气吗。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只是你自己的心里作用于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还不听别人解释,完了把别人的好意当成是喷。你心眼太小了。PS:任何时候不懂得东西多看看书永远是没错的。

网友:
123说的 也不一定有问题的,按理就测个电压,设备误差应该不大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懒得回了,讨论一个初中物理问题实在没啥意思,但是你费要找骂我就说说,之前我让你多看看 ...

网友:
joh123 鍙戣〃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某人所说我们玩个行模,还要去那几个考几个资格证。个人的知识面不一样表达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 ...

不懂就多学,

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这是基本的电路原理。

如果你的设备能推翻这个结论,可能诺贝尔奖也要考虑你了。
前面有人好好告诉你,是你的电池或者设备有问题。

玩个航模,确实要学很多,千万不能不懂装懂

网友:
反正我电池差,设的3.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某人所说我们玩个行模,还要去那几个考几个资格证。个人的知识面不一样表达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 ...

3S的电池是3片单体电池串联在一起来使用,初中的物理对串联电路的表述是“流过串联电路的各元件的电流处处相等“,如果”通常3S电池(第一节承载瞬间放电大电流)“这个说法能够有论据能够论证的话就可以把欧姆定律推翻,你能够提供论据来支撑你的观点吗?初中的物理你都没有学好,别人好意给你指出你不虚心接受还这样说别人,这样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3S的电池是3片单体电池串联在一起来使用,初中的物理对串联电路的表述是“流过串联电路的各元件的电流处 ...

首先感谢大家热心的解释及对知识严谨的态度和尊重。鄙人再三跟某些立场(其实是某些人的态度对立)没有对知识不敬;实在是不能接受那些自持有点知识就可以说话全然不考虑别人感受的说教者。沟通交流的前提是要尊重别人,尊重知识,每个人的知识面不一样(对有些专业的术语意识不能理解,这不能成为可以肆意攻击或口无遮拦的抨击别人理由),我只希望我们彼此来到公众平台交流,这是交流学习的平台,彼此尊重发帖者和顶贴这些朋友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