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轴距的4轴ATG机架动力问题,高空摔机原因,求答

楼主(2015-03-03):
650轴距的ATG机架装了两轴云台加狗2,1W图传,用老虎5400的3S电新电,,机机总重2.15千克,用12寸ATG桨,,不知道是不是太重了,电充满飞3分钟左右就开始无动力直接下降了,,打到最高油门还是降得很快,炸两次了,,是不是要4S才能飞这个重量?求大神解答

网友A:
1:换电池试试~
2:650轴距  用400KV值左右的电机 6S电    续航时间长

网友B:
电机是什么,电调是什么

网友:
这个重量,明显不符合3S电的,很快就会没电,另外,先在低空做悬停,满足时间再飞高,要一步步来的,科学不是一口就能吃出胖子来的!

网友C:
是电池掉压吗

网友:
2公斤用3S电池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什么,电调是什么

电机是4006,,,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

楼主:
电池不掉压,,,BB设3.6没报警,,飞机掉下来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电池试试~
2:650轴距  用400KV值左右的电机 6S电    续航时间长

想改4S电,换了天行者40A电调,电机是4006,好像是700KV吧,应该够力吧?

网友:
加钱升级动力吧,6S才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3S不行。。我刚试过了。哈哈。压降厉害,,,动力跟不上,摔了。

网友:
6s5200mah30C正确选择

网友:
我也是这个机架,用的朗宇3508 580KV电机,乐天40A电调,1238桨,4S10000电池和4S5000电池都可以稳定飞。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享,,准备改4S或者6S

网友(2015-05-10):
改了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