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用卫星+地平线控飞的话,感度在哪个通道调?

楼主(2015-03-03):
是否有锁尾非锁尾的概念?如果通道不反向的话,普通和3D模式建议调到什么数值比较好?

网友A:
老金你是高手还问我们?我只想看看你是怎么接的?我只知道K8要在电脑里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你是高手还问我们?我只想看看你是怎么接的?我只知道K8要在电脑里选。

我只能猜测是gear通道但是说明书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包括初始方向应该怎么选。。。 已经弄坏了定位叉,不知道在飞起来之前还会莫名其妙坏点什么

网友A:
这样你要把飞机拿在手上通电慢慢试了,幸亏飞机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要把飞机拿在手上通电慢慢试了,幸亏飞机小。

隔 壁有人提醒了,不能拿在手上试,会磨定位叉

网友:
十字盘补偿方向螺旋桨不转拿在手上就能试出来,尾桨只有转起来才能看出补偿方向(转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