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的飞翼boomerang开箱

楼主(2015-03-03):
现在发现的问题是想改3s 2200电池发现空间比较小需要改。
回头上装机图。

网友A:
公园休闲飘

建议别上3S,强度不够,休闲飞飞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刚买了那个499的新材料的入门机,质量垃圾的很,除了材料坚韧点,做工粗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园休闲飘

建议别上3S,强度不够,休闲飞飞就可以了

主要手上没小的设备。
基本都是2212 和3s级别以上的。。

为了这个再购入套小动力套,不划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那个499的新材料的入门机,质量垃圾的很,除了材料坚韧点,做工粗劣啊

这价格还是适合x8买4架, 等全炸完肯定高手了。

网友:
三角翼,赞!(这类机型电装空间不大,要选用那种较短的电池,地平线好像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手上没小的设备。
基本都是2212 和3s级别以上的。。

我以前飞这个,用5mm实心碳棒做了加强,2212电机,3S 1350电池,轻轻一个全油门,空中解体!

修复后再做加强,全油门再次解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飞这个,用5mm实心碳棒做了加强,2212电机,3S 1350电池,轻轻一个全油门,空中解体!

修复后再 ...

连接那么脆弱啊。回头加强下看看呢。。

网友:
此机不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