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浮雕铜牌小铜牌 40X60厚3 问刀问参数

楼主(2015-03-03):
要雕几百个小铜牌 没雕过 以前就雕过木头 机器是别人的 大雕 雕过石材 石头 宏伟卡控制
小铜牌 40X60厚3 雕刻厚度约1个
求问 用什么刀 速度 要加冷却液吗?
求指点
另外是个整张600X1200的大紫铜板 求指导 是用雕刻机直接切还是锯子锯呢?

网友A:
铜的最好做模具直接压省事,要不很费事

楼主:
只有 2百多个啊 业余条件呢

网友B:
不是浮雕的话建议腐蚀 做法参考腐蚀覆铜板
浮雕你就用尖刀慢慢雕吧 一个一个来 最后切。。
浮雕冷却液可有可无 有了更好 没有喷点wd40

网友C:
几百个雕话时间可能耗不起,这得雕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