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炸鸡

楼主(2015-03-03):
只看大图
装了半年终与把x3装好了,然后大清早去试飞,没飞起来,飞机50的油门就很吓人尾巴还转。
重调了下,再飞的时候发现尾巴不转,检查后发现尾轴销子飞了
,
这个1.45*7 太坑了,还好没飞起来,不然要削人了。

网友A:
这个不好配吧。。。

网友B:
LZ悠着点么,安全至上!

网友C(2015-04-10):
炸多了技术就上去了

网友D:
看说明书 是不是漏掉了某步骤

网友E:
机没装好吧?

网友F:
那个固定尾巴销子的螺丝我找不到合适的螺丝刀拧,用长的普通杯头螺丝代替了,留了一段螺丝头在外面
确实坑

网友G(2015-06-03):
X3真有那么难装么,最近正准备装呢

网友H:
新机上天要做好安全措施啊

网友I:
飞了50起落左右,销子脱落,还好零损失,这个销子装机的时候要上胶水。而且没了不好配,拿铁丝替代。

网友J:
应该是没 有装好吧。。

网友(2015-07-15):
上个图看看是哪里的销子

网友K:
调机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