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遥控装上锂电显示才3.7,怎么破?

楼主(2015-03-03):
锂电充满电后,装上去开机,才3.7  有时3.8
遥控已选了锂电

用5号电池显示都是4.0+

网友A:
有可能是控电源开关的问题。你看看我这个帖子。我改天7电源开关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23795&extra=

楼主:
用的是这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控电源开关的问题。你看看我这个帖子。我改天7电源开关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 ...

表示看不懂,
哎,文化水平低啊
不行只能放弃锂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看不懂,
哎,文化水平低啊
不行只能放弃锂电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控拆开,然后把电源开关上的两根线直接焊在一起。这样就没问题了。不过每次飞完想着把电池插头拔掉,要不一直开着机关不上了。

网友:
天7控的开关按键硬伤~这个开关按键有减压的~基本都降0.3左右~所以 要不换开关 要不就像LS说的那样~

网友:
LZ还是换个开关,也方便实用

网友:
这是天7控的经典问题,只要把电源开关换掉就OK。本人在本栏目有一篇文章你可参考一下《
关于天7控经典问题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