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GPS记录家的坐标的疑问

楼主(2015-03-03):
大家好。

有个疑问,比如,我刚开始飞的时候,在楼栋中间,无法获取到GPS,我用姿态模式飞到60米高,获取到GPS信号后,精灵会不会记录第一次获取到GPS信号的坐标为家还是不记录?

谢谢。

网友:
记录  反正搜够7星以后就会记录

网友:
起飞前JJ会记录返航点!!

网友A:
起飞的那一下,就是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的那一下,就是家位置

但是,那会儿没有获取到GPS信号,他记录到哪里去了?

网友:
有星7颗的时候  灯会快闪 ~  注意看~~

网友:
我也是这样,每次起飞先飞10多米空中,然后等绿灯快闪后才飞到其他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那会儿没有获取到GPS信号,他记录到哪里去了?

等到GPS信号足够好的时候,它会自动记录返航点的,我在工业区也是这样,要把精灵升空30米左右悬停几十秒以后才能收到星,我每次都要飞出20-30米先试一下返航地点是否正确再飞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到GPS信号足够好的时候,它会自动记录返航点的,我在工业区也是这样,要把精灵升空30米左右悬停几十秒 ...

经验之谈,学习借鉴。

网友:
在天上达到一定卫星数量就能定位了

网友:
首次搜到7颗星会绿灯快闪记录返航点,也就是你飞出去以后才搜到7颗星,此时记录的返航点不会是你起飞的点

网友C:
GPS是精灵的痛,地面搜星不足,升空搜星是个办法,但大疆技术强调不能用GPS模式起飞,防止失控。那就用姿态模式升空搜星,在头顶搜到7顆以上,返回GPS模式,绿灯爆闪记录返航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让精灵自动返航降落,必须在头顶(同开始搜星的高度)用姿态模式接回精灵,可保平安无事故。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是精灵的痛,地面搜星不足,升空搜星是个办法,但大疆技术强调不能用GPS模式起飞,防止失控。那就用姿 ...

原来还有这么多坑,非常感谢。

网友:
嘿嘿,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今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