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塞斯纳!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5-03-03):
看了很久才下决心搞了一台MD赛纳斯!昨天晚上在某宝上定的买没到手,定的是pnp版本的。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固定翼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机器组装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么?祝大家新年爽飞!

网友:
沙发没了  其实PC-6搬运工更好飞

网友:
新手建议冲浪者,塞斯纳其实并不是很好调

网友:
如果已经买了调试注意机头加重物,重心尽量偏前,可以加四五个硬币

网友A:
刚巧最近我的MD塞斯纳炸机退役了。飞MD塞斯纳入门的来大概说说:
1.MD塞斯纳还是EPS材质(空机价格还138,感觉不如其他家EPO的厚道),首飞前最好用纤维胶带做下补强,具体位置有:机翼前缘和上下翼面;尾翼部分是重点,尤其后机身和平尾、垂尾的结合处,(我这个地方炸断了后用牙签做的补强,现在想想可以开始就插牙签进去)
2.前轮穿层板的固定强度低,尤其那个金属反爪钉,暴力降落的时候可能直接就把层板扯烂,我的加强方式:找1铝片(老的5分钱也行),打孔,用AB胶把铝片和木层板粘牢再穿前轮钢丝。
3.不管炸不炸,降落稍微暴力些前轮一定会偏方向的,所以前轮舵机要用可调连接器。
4.电机下方电池前部,飞机下巴的位置,降落不好会严重摩擦,贴胶保护
5.前三点,地面跑方向打猛了容易歪,蹭翼尖,贴胶或塑料片保护。
6.舱内固定舵机的木片容易松动,打胶固定死。

网友:
MD这个机子用过,安装啥的很方便,重心找好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巧最近我的MD塞斯纳炸机退役了。飞MD塞斯纳入门的来大概说说:
1.MD塞斯纳还是EPS材质(空机价 ...

哥们果然经验十足啊,我也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巧最近我的MD塞斯纳炸机退役了。飞MD塞斯纳入门的来大概说说:
1.MD塞斯纳还是EPS材质(空机价 ...

句句在理,句句属实

网友:
其实公版1.4塞斯纳最好安装,重心合理,也稳定好飞,就是前起落架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巧最近我的MD塞斯纳炸机退役了。飞MD塞斯纳入门的来大概说说:
1.MD塞斯纳还是EPS材质(空机价 ...

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多买几个桨备用,以防不测。

网友B:
一定要头重。我的塞斯纳开始起飞3秒准炸。原因是助跑速度不够,升降舵拉早了。楼主收费一定要找好场地。附近没有人,车,树,电线杆。电池最好买花牌2200 25C 3S电池。别买杂牌电池。杂牌电池重量很轻,更容易造成头轻。你满油门飞机就会敲头。半油门飞机就会摔下来。不听使唤。如果用花牌电池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建议你在机头下面绑两个1块钱硬币。我们镇玩航模的实在太少太少了。我每次都是一个人飞。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已经成功几十个起降了。最近准备入涵道。祝楼主爽飞、。

网友(2015-04-04):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头重。我的塞斯纳开始起飞3秒准炸。原因是助跑速度不够,升降舵拉早了。楼主收费一定要找好场地。附 ...

同道中人!一个人的战斗!与君共勉!

网友:
默默潜水,默默学习!

网友:
还是自己做的kt板,炸了不心疼啊

网友:
塞斯纳好飞找个宽阔点的场地,买点热熔胶,摔机了粘好又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巧最近我的MD塞斯纳炸机退役了。飞MD塞斯纳入门的来大概说说:
1.MD塞斯纳还是EPS材质(空机价 ...

经验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首飞时,机头炸烂了,断了两个桨,前轮把机头的木板戳得老远,发动机都给缩进去了。
飞的时候,
1、机头坏了,可用热溶胶;
2、机翼坏了,泡沫交加纤维带;
3、前轮最好固定方向,或换小点的轮子。
4、尾翼与机身连接处,用热溶胶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