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3MM EPP 固定翼,有些问题请教大神谢谢!!!

楼主(2015-03-03):
飞行有问题的视频,急加速的时候飞机往右滚。当我给修正后,慢飞的时候又慢慢的往左面滚。在3分20秒 的时候开始测试直线加速

玩浪的,差一点撞上。2分钟的时候开始穿洞。当时还有风在1分20秒处,从高空往下极速落的时候,副翼有明显的振动,而且幅度特别大,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继续下去可能机身全得散我及时停了。仔细看,还能听到副翼振动的声音。

再就就是,我在模拟器上横滚,虽然不能控制上面左右。但是还是可以滚的。用真机一滚飞机就往上面飞。求大神支招。

网友:
感觉水平尾翼没装平,
一滚就向上是舵打大了

网友A:
机身对称性、平尾翼、副翼在一个平面内;垂尾、副翼成90度,这些问题在装机中很重要。静态时有一点疏忽,那么在高速时(風效大)就会凸显出来,仔细检查一下以上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对称性、平尾翼、副翼在一个平面内;垂尾、副翼成90度,这些问题在装机中很重要。静态时有一点疏忽,那 ...

我仔细检查了。。确实。。。有些一小瑕疵。。。整不了了555555555555555555555高手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装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过既然这样了,你要么在修正一下平衡,不然就当练技术了

网友:
楼主我和你买了同款

网友B:
epp软,飞室外多弄点补强,重就重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p软,飞室外多弄点补强,重就重点吧

哇,这个我装次了。你加油啊~~~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日本手么?
我看楼主所说的现象,可能是副翼舵机回中的问题,楼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日本手么?
我看楼主所说的现象,可能是副翼舵机回中的问题,楼主看一下

用的是美国手。。。。副翼舵机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美国手。。。。副翼舵机回中?

对呀 你查查看

楼主:
太专业了。。。你说的我都不知道。。。查看舵机回中????就是副翼是吧?副翼是正常的啊。加大油门就往右滚。。慢飞正常。如果加大油门调好了,慢飞就往左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你说的我都不知道。。。查看舵机回中????就是副翼是吧?副翼是正常的啊。加大油门就往 ...

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