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X5

楼主(2015-03-03):
第一次装X5,从晚上8点装到凌晨4点,总算是把空机、电机舵机装好,晚上调试。找了很久也没找见X5F版的装机贴,装完才发现原来跟火星先生FES装机大同小异,就是F旋翼头、尾双推、后头罩柱、马达座稍有不同,不算太麻烦,装到这个部位的时候,穿插着看看散页说明书就行,右侧板升降舵位置等有直角跟金属件配合的地方稍需打磨。

今天刚到的毒物,有一台空机是机友的。

好大的头罩

先把螺丝包摆好,方便找

对转齿不太顺滑

装到后头罩的时候,怎么也找不见另外2根长头罩柱,看了散页说明才知道

巨大的头罩

历时8小时,空机、电机、舵机装好,中间走了很多弯路。

晚上接着装电调、接收机,调试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赞

网友A:
好機,不過我次次見到KST鉈機都不感表態,好像有損好機的型像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

网友:
同机帮顶,现在选X5的人少了,我还是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機,不過我次次見到KST鉈機都不感表態,好像有損好機的型像

KST舵机真有那么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KST舵机真有那么烂吗?

将就着用吧,一个550级别的飞机还能装啥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KST舵机真有那么烂吗?

我只試用過一次在我的Align 550E,但可能我運氣差,尾鉈突然死了,炸得傷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試用過一次在我的Align 550E,但可能我運氣差,尾鉈突然死了,炸得傷心,

好像没见过类似报道,会不会跟供电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见过类似报道,会不会跟供电有关

我全部直升机都是全套KST舵机  很NICE

网友B:
此机喷过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喷过多次了。。

是的看到了,主要是砍尾管、扫前伞齿这些,希望我不要碰到,好像每款机都有人喷点什么,飞的人越多喷的人越多

网友C:
你这套动力搭配应该不会出现扫主齿轮的状况。实在不放心可以升级黑色大齿轮。

这台是我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ge%3D2#pid155830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套动力搭配应该不会出现扫主齿轮的状况。实在不放心可以升级黑色大齿轮。

这台是我的

但愿了。
你的X5视频是王周海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