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快速下降

楼主(2015-03-03):
自己组了一个猛禽360机架的lite,定点定高都可以。遇到了快速收油下降过程中,机架开始震荡。起伏比较大,各位怎么看。还有发现naza lite在第一电漂移应该是遥控和飞控不兼容,飞控中立点变了,再次上电就好了,大家如果起飞没有直接笔直飞上来,我建议重新上电,不然失控返航,飞控默认你打了杆。这也就是所谓的自己飞跑。

网友:
四轴快速下降都会剧烈晃动

楼主:
之前用兔子飞控600机架这个问题没有发现,估计是机架太小,重量轻

网友A:
我所了解的下降晃动是因为飞机下降过程中吃自己的旋转气流造成飞机晃动,所以越快飞机晃动越大,上次我把油门拉倒15%,,那晃动简直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了解的下降晃动是因为飞机下降过程中吃自己的旋转气流造成飞机晃动,所以越快飞机晃动越大,上次我把油 ...

所言极是!

网友:
螺旋桨有问题了

网友B:
四轴什么的下降还是别太快,晃动事小,飞控一般都还稳得住,要用自锁桨的话,射一两个出去那就爽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轴什么的下降还是别太快,晃动事小,飞控一般都还稳得住,要用自锁桨的话,射一两个出去那就爽翻了

自锁桨也会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锁桨也会射桨?

自锁桨才会射

网友C(2015-04-03):
越转越紧,怎么会射呢

网友:
用PIX飞十米高,瞬间收油7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目测很稳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转越紧,怎么会射呢

飞很快的时候 突然松油门 桨惯性太大 有可能会射。。 所以说~~  别突然~~~

网友:
失控返航打杆没作用呀? 飞跑是和控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