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5-03-03):
450直机,用的华科尔D10控和华科尔RX701接收机,在正常使用一年多的情况下,忽听接收机里有零碎东西作响,拆开后发现一圆柱形电子元件已经脱焊,游离在集成电路板下,象是一个电容,上有25V 220HF C0110 -40--105摄氏度等字样,找不到怎样焊上,干脆不用,又原样装回。现在使用正常。请教懂的模友,那个零件是什么?没有它接收机使用会有大的影响吗?谢了!

网友:
换新的接收机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滤波电容,最好装回去,不装回去的话,接收机一般也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滤波电容,最好装回去,不装回去的话,接收机一般也可以工作。

谢谢,只是感觉不太好焊接,我焊技不精呀!

网友B:
电解电容,220uF(微法)电源滤波及稳压用的,最好焊回去,注意要分正负极。不行找个修手机的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220uF(微法)电源滤波及稳压用的,最好焊回去,注意要分正负极。不行找个修手机的焊一下。

谢谢了,坛内高手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