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固定翼第一步!

楼主(2015-03-03):
翼展1米2的一般固定翼大概用多大电机配多大桨啊?固定翼是后推式动力,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epo或者KT板材料的 xxd2212电机都可以飞了,桨8040或者8060都可以.如果要大马力天行者FPV机型注意选择桨不能大到砍到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epo或者KT板材料的 xxd2212电机都可以飞了,桨8040或者8060都可以.如果要大马力天行者FPV机型注意选择 ...

木头飞机。然后,我想给这个飞机的电机和桨叶做成偏置的,就是意味着有个减速器装置,所以我打算用2814的电机来传动靠齿轮传动的偏置桨叶转轴。桨叶打算用1060的,飞机预估重1500g,然后机翼1200mm,你觉得如何??现在我头疼的还有,减速比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头飞机。然后,我想给这个飞机的电机和桨叶做成偏置的,就是意味着有个减速器装置,所以我打算用2814的 ...

木头飞机我没经验,减速,偏置装置我不懂啊请赐教.这样的飞机也等于了15级的油动飞机了吧,个人建议用直径35MM左右的固定翼电机.
给你看这电机的链接,仅供参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20.BgQTCj&id=274396280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头飞机我没经验,减速,偏置装置我不懂啊请赐教.这样的飞机也等于了15级的油动飞机了吧,个人建议用直径35 ...

这个电机轴转动起来不就已经和线碰到一起了么。我意思是,轴端放桨叶,为什么把线也往这边引啊?这种电机莫非是外转子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轴转动起来不就已经和线碰到一起了么。我意思是,轴端放桨叶,为什么把线也往这边引啊?这种电机 ...

这种电机应该是上面锁螺丝固定的,这样可以嵌入在飞机的机体里面.如果觉得麻烦可以装个电机架把电机套在架子里.具体你还是质询一下店家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