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机架就无法解锁了

楼主(2015-03-03):
如题,本来做了个四轴,飞的挺好的,后换了机架之后,就无法解锁了(换机架时,就只是将电调和接收器的线从飞控板上拔了下来,别的什么都没动)。用的是KK飞控,和WFT06X-A的遥控器,后来又一次根据网上的校准电调(可能是叫这个,就是将Y轴逆时针到底,然后接电源,油门从最高打到最低,推油门电调也都转),可是断电后,将Y轴旋回原来的位置后,遥控器怎么控制,电机就是不动,飞控板上也一点反应都没有,也不亮灯。很是奇怪,求大神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和解。不过电脑有问题可以重启一次。你这个或许重新重来一次或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和解。不过电脑有问题可以重启一次。你这个或许重新重来一次或许就好了。

恩恩 后来将固定飞控板的螺丝适当拧松以后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后来将固定飞控板的螺丝适当拧松以后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估计机架孔位不是很准,上紧螺丝时把飞控板拉变形了,现在估计有元件的焊点是虚焊的,最好检查一下,发现有虚焊的补一下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