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试CC3D酿悲剧

楼主(2015-03-03):
新人菜鸟一枚,刚由QQ入门飞控转穿越,首次接触CC3D飞控。
看了一些CC3D的刷机调试视频,就火急火鸟的开工了。
开始用的是OP GSC14.01版本,完全跟视频教学一样,顺利完成。
后来发现还有个14.10版本,又下了急忙开刷。
14.10比14.01多了一个步骤,就是调试电机前要确认断开电源。
由于太过自信,没认真看里面的内容,看图就想当然的以为是提示连接电源:
接上电源,直接按start,悲剧发生了:电机一阵啸叫,机机直接从地上往我脸上串过来,好在反应快,用手臂挡了一下,机器掉地上还在啸叫,
当时好慌啊,直接用脚踩住,怕它再串起来,然后才想到按stop……
惊魂未定,环看了一下四周,4个浆全碎了一地,感觉好像耳后根在冒汗,用手一抹,红的。耳朵被浆开了个口子,好在不深,拿纸巾直接止血了。
又觉得手肘也在隐隐作疼,挽起袖子一看,也见红了,好在穿的是长袖,有衣服护了一下,就只是擦破点皮。
检查机机,还好,就只是浆碎了,其他东西都没被浆划到。

以后测试,第一步就是卸浆。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 万幸没事

网友:
还好你没用碳纤桨,不然你以后就可以持残疾人证出行了

网友:
哈哈! 新手还是多注意些细节!~!

网友:
嘿嘿 调试阶段第一条给忘了

网友:
“以后测试,第一步就是卸浆。”
真是血的教训!不管什么飞控都适用。我用APM飞控,调试时都断开动力电池。

网友:
切记,去桨调试!操作要求里也有说明!

网友A:
第一:哥,我不得不说:我真的笑了,。第二:您是如何做到的,第三,调试好软件上桨可以,但是您可以不让它飞起来先确认 油门 方向 副翼 升降,等正确了,再起飞呀。

网友:
太危险了,引以为戒

网友:
记得调参软件里也是再三提醒卸掉桨啊。

网友:
我记得软件界面上写得清清楚楚要卸桨呀,咋能不看就测试涅。不幸中的万幸没打到眼镜,运气算是不错喽。

网友:
类似的悲剧咱也遇见,关控飞机直接飞升,咱本能按压飞机,断了浆,手指鲜血直流,被划伤两个口子。引以为戒

网友:
同新手,同在调试280机机,安全要第一!调试完成后,我在办公室测试悬停,以为起飞要慢推油门呢,50%油门稍微离地,然后向后偏,急忙推杆,又没发觉杆方向反了,撞门,损失6030桨两枚,门被打掉两块漆~~~~新手还是要在户外测试的好,离机子最好远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哥,我不得不说:我真的笑了,。第二:您是如何做到的,第三,调试好软件上桨可以,但是您可以不让它 ...

你没看明白。我已经用14.01的版本刷过,并调试好,也飞起来了。
后来发现有14.10的高版本,就想把版本刷高点。
14.01的调试电机启动位置的时候,就是按start,然后慢拖进度条,电机转动就stop。
但是14.10有点不同,在这一步前,还多了一个步骤。
按窗口内容说的:卸浆,确认断开动力电源,然后按start,再接动力电,电机叫响后按stop,电机叫响后断动力电。
然后接下去才开始调电机的启动位置。

我就是没认真看内容,不断电就直接按start,酿悲剧了。

网友:
我曾经也和你一样!我是被100级小鸡的螺旋桨伤的!楼主还好,没破相!否则娶不到媳妇咯!

网友:
很简单cc3d

网友:
玩这玩意很少不见血的

网友:
当时我是用翻译软件 一个一个单词翻译了 才弄的~看警告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我只要是在调试时,接电池一定卸桨,装了桨一定不上动力电池

网友B:
好怕呀,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C:
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D:
上帝保佑了您!

网友E:
确实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