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10加装高频头后选择部分协议无法初始化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3-03):
提醒一下,假如装了高频头后发现在deviation中选择协议时发现协议名称前面有个*号,且按下初始化后没有反应,说明这个协议所对应的高频头没有启用,原因是配置文件里txt.ini(suv和原版固件)或hardware.ini(mckay)里的参数没有启用,会发现相关参数前面有分号";",把分号删除即可。

current_model=1
mode=2
[modules]
; enable-cyrf6936 = B12
; has_pa-cyrf6936 = 1
; enable-a7105    = A13
; has_pa-a7105    = 1
; enable-cc2500   = A14
; has_pa-cc2500   = 1
; enable-nrf24l01 = A14
; has_pa-nrf24l01 = 1

网友:
只加装了一个高频头,还有两个用不上还没装。

网友(2021-01-27):
就没有这些参数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