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手机或者ipad能做fpv显示器吗?

楼主(2015-03-03):
看到一个玩精灵的,用手机就可以
航拍
,觉得很好玩。想了解一下手机或者ipad是如何做到
FPV
类似雪花屏的?是通过通过wifi、蓝牙实时视屏传输?还是其他设备?求高手指点。除飞机外包括些什么设备,感谢了!!!!

楼主:
问的问题可能不专业,请勿喷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大疆的实现。如果是wifi。功率不够啊。难道是把图传回来的av转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转WIFI
能具体点吗?需要些设备?

网友C:
不是穿越,不考虑延迟还是很不错的。
很多地面站都是这样实现多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