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只带定高的飞控

楼主(2015-03-03):
新手。请推荐带定高的飞控,不需要罗盘,GPS。只要便宜。

网友A:
兔子可以

网友B:
naza lite单控,或者开源的飞控不买gps就是了

网友C:
话说定高的话mwc之类的都可以..要是要求定高稳定的话最好还是apm..大不了不用罗盘和gps有关的模式呗

网友D:
买光买个APM2.5.1飞控就OK了

网友E:
CC3D 加氣壓計就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推荐。我再好好学习。

网友F:
P2吧,全套5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