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电机抖动

楼主(2015-03-03):
请问各位云台调校高手,为什么我的云台电机即使把功率设置在40 都能听到“吱吱”的声音,手摸山狗都能感觉到有点抖动。你们的云台电机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吱吱”抖动呢。虽然我已经在设置里面选择了那个115200(slient)选项!

楼主:
快来人呐  着火啦! 不是晃动  不是大幅度抖动  得耳朵贴在云台电机边上才能听到吱吱声  手摸相机很轻微的麻

网友:
p值调低。d调大

网友:
我云台绑不紧的时候。。嗡嗡的。

网友:
貌似毛子的云台都是如此

网友A:
毛子固件的吧 pid 再好好调整下吧,还没到最完美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子固件的吧 pid 再好好调整下吧,还没到最完美状态!

是毛子固件,BGC2.2B版本。请问能刷成德版的固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毛子固件,BGC2.2B版本。请问能刷成德版的固件么?

不知道我,我用的 2.4B7版本,德版,我也没刷过啊,哪个好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