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装接收机电池,大家帮我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2015-03-03):
1.2V一节,共5节,充满电好像是6.5V左右,包装手工差了点,不过结实。

重新包装电池,比刚刚好看看多了

网友:
只要电压符合要求就行的。问下是什么接收机?上天的是不是重了?

网友:
油车用的么?

网友:
充满电压是7.5V,小心烧遥控器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什么遥控器用,直接买个电池盒么好了,还省得焊,你不是天地飞吧

网友:
怎么焊的?

网友A:
记得标准接收电池是4串镍氢的,5串电压有点偏高了。

楼主:
油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标准接收电池是4串镍氢的,5串电压有点偏高了。

确实是有点偏高了

网友:
啧啧啧,你换个达普的850mha,再加个bec多好,轻便稳定。

网友:
买个电池盒多方便,镍氢电池的放电平台在1.2V,4串就是4.8V,还不如用ubec呢

网友B:
遥控器直接就能装AA电池,为啥还要组一起,还不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直接就能装AA电池,为啥还要组一起,还不好充电

不是用于控电,楼主的全球坑480是油机,搞的是接收电,但好像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直接就能装AA电池,为啥还要组一起,还不好充电

这是机子上电子设备用的电池,必须要焊组的,不然振动下万一松了,没电了,那就是炸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