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00+APM组合

楼主(2015-03-03):
最近装了一台SK500+APM的组合,话说APM大家都装减震神器,那我也上了,不过上之前还是先做下对比测试吧,看到震动曲线,我傻眼了,这个是什么情况?
配置:SK500机架+APM2.6+3508 KV590电机+乐天40A电调+RX1002接收机
操作方法:遥控器从0开始推到10%,位置10%油门20s以上
那么测试开始了,直接在地面上测试首先APM直接使用泡棉胶粘在SK500上层板上,X在-1.3~0.8之间,Y在-2~1.8之间,Z在-8.2~11.2之间

泡棉双面胶X轴

泡棉双面胶Y轴

泡棉双面胶Z轴
然后APM上减震神器,安装如图

那么下面就是震动曲线,一看傻眼了,为什么震动更大呢,X轴-2.6~2.5,Y轴-3.6~3.4,Z轴-8~11.8

减震神器X轴

减震神器Y轴

减震神器Z轴

网友:
原来。。。。果然是神器

网友:
之前帖子好像有看過.冒似只貼泡棉胶粘震動較小

网友:
不起飞测震动不准的,震动值要在油门耶一个点也能保持官方上限才合格,你就10%油门测什么?

网友:
同意楼上

附上我自已用减震神器后的值

网友:
我的秘技减震那个较大值是左右满舵荡千秋

网友:
是要飞起来测试才可以哦

网友:
机架站在地上测试,开玩笑?牛顿爷爷早预测了这个结果,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