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精灵2连接不了电脑,,,

楼主(2015-03-03):
求助,怎么试都不行,系统也重新装了,,,

楼主:
求助,怎么回事,

楼主:
左边的驱动安装不上,没有文件夹那种驱动么

网友:
http://大疆.com/?p=3784
不用谢,我是雷锋。。。

网友:
又是ghost版的系统吧,那个怎么重装都一样,下载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s/driver/usbser-cn.zip 解压后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换系统可以解决

楼主:
换了两个了,除了xp的没用,总不能换xp吧,win7,32,64位都不可用,那个文件放c盘里面了,不行呢,,,

网友:
小问题自行把问题打到百度搜索,基本中国10多E人总有和你一样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两个了,除了xp的没用,总不能换xp吧,win7,32,64位都不可用,那个文件放c盘里面了,不行呢,,,

放完那个文件还是不能用你就装个完整版的win7吧,出现这问题的都是精简版系统,百度下载吧,不要弄个ghost版之类的了

网友A:
下个补丁就好了,太常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补丁就好了,太常见的问题了

什么补丁,哥们,

网友:
问DJI要个驱动安装失败的补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两个了,除了xp的没用,总不能换xp吧,win7,32,64位都不可用,那个文件放c盘里面了,不行呢,,,

不用换系统 虚拟机 会用吗?在WIN7上用虚拟机安装一个XP系统什么问题都搞定
我用这个vmwareworkstation 虚拟机

还可以用来测试带毒的软件,系统坏了删除掉复制一个回去又好了,妈妈在不用担心我看四仔网中毒需要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换系统 虚拟机 会用吗?在WIN7上用虚拟机安装一个XP系统什么问题都搞定
我用这个vmwareworkstation  ...

直接装个xp,直接什么都不用补丁,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装个xp,直接什么都不用补丁,好了,,,,

也可以考虑用双系统 启动时选择用XP或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