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潜艇3D设计

楼主(2015-03-03):
    第一次逛潜艇模型论坛就是看的猛人造这货,就深深迷上了潜艇。利用空闲时间按照图片用3D软件画出了这货,细节尺寸全部是测量图片或脑补。比例是1/25,长50CM,宽12.8cm。
     后期完成密封舱的设计后,打算出图纸和朋友一起翻模制作这货,希望大家重拍,顺道顶一下。

楼主:
原型深潜艇模型1/25

楼主:
才刚刚开始设计的密封舱 ,后期会不断完善内部结构。

网友:
我最近也觉得潜艇很好玩,顶一个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3D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3D软件

ug7.5

网友:
我觉得应该装个飞控,水下遥控不好使,装个APM,自动航行估计非常给力!

网友:
我想做旗鱼级。。就是这货(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我想做旗鱼级潜艇。。图纸有是有,但是不怎么齐全。。。

网友:
画的很好,继续

楼主:
密封舱—尾部电机密封设计,电机选用的是380

网友B:
有个小建议,直接把外传子无刷装在密封舱外面就好,上岸处理下轴承润滑即可,看上去和你的动力部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小建议,直接把外传子无刷装在密封舱外面就好,上岸处理下轴承润滑即可,看上去和你的动力部分差不多

我设计有刷电机就是为了避免拆卸

网友B:
380?没看见有相应的轴水密设计,无刷的优势就是没有电刷,可以直接在水里工作,密封电线总比密封转轴容易的多

楼主:
今天完成了密封舱前端   侧推转向设计,还请各位大侠提出宝贵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没看见有相应的轴水密设计,无刷的优势就是没有电刷,可以直接在水里工作,密封电线总比密封转轴容易的 ...

380有刷电机设计了轴密封  黑色圆状大的是外密封环    小的是轴密封环         无刷确实很不错      所以也增加了无刷动力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完成了密封舱前端   侧推转向设计,还请各位大侠提出宝贵的意见

依然如本人上帖,我会选择扁平外观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做直接驱动。原因基于以下两点:1.结构简单易维护,水密性能好;2.业余条件下,难以找到合适的齿轮元件。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然如本人上帖,我会选择扁平外观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做直接驱动。原因基于以下两点:1.结构简单易维护,水 ...

         非常感谢仁兄提出的宝贵建议。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转向的柔和性,所以做了减速齿轮,马达使用的280的有刷电机。无刷确实很好,结构和维护都很简单,但担心因转速过快造成转向失控,因为潜艇不大,转向需要的力量很小。如果仁兄有合适的扁平外观低速无刷电机推荐,我会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仁兄提出的宝贵建议。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转向的柔和性,所以做了减速齿轮,马达使用的2 ...

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一直没有为自己的2A船找到合适的低KV大扭矩的无刷电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多轴航拍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云台电机,希望有您合适的选择。如果只需要极小的操控,我倒是试过齿轮泵喷水的方式,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