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小白问题,关于接收器的。。。

楼主(2015-03-03):
我原买的500L装机好了。现在又搞了台二手450L,但没有接收器。能不能把500L的接收器拆过来用。我的是FUTABA T8FG的控。
拆过来用,要不要设置过什么呀。

网友A:
对频都不用了。。从新开一个模型数据

网友B:
三个模型都设置同一个接收机就行,只要你飞的时候不怕麻烦换装接收机就好。

网友C:
每台飞机都建立一个模型,调试好, 用同一个接收器的话,直接换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买多个新的接收器好了。换来换去麻烦。新的要买什么型号的好呀。

网友D:
兼容的就行

网友E:
你用什么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