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0

楼主(2015-03-03):
请教模友我的550为何老是无缘无故的大齿盘会扫齿、就飞飞航线、没有大动作啊!?

网友:
齿轮间隙必定有问题,小飞机塞一张A4纸,大飞机不清楚,塞两张吧压紧应该就行了。没玩过5.5,还请大神指正

网友A:
确实可能是间隙问题,550平时随便翻翻摆摆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能是间隙问题,550平时随便翻翻摆摆啥事没有

那要怎样调间隙啊、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怎样调间隙啊、请指教

楼上那个方法就行,A4纸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个方法就行,A4纸压紧

那是用两张还是一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用两张还是一张呢

1张

网友B:
我也扫了一个齿,不确定是不是间隙原因,当时装马达没注意,马达齿和大齿盘不平行,稍低一点,也许是这个原因吧。间隙应该不能太紧吧,一张纸压紧了可能太紧了点,我500是2张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扫了一个齿,不确定是不是间隙原因,当时装马达没注意,马达齿和大齿盘不平行,稍低一点,也许是这个原 ...

我以试了一张纸、到时看看吧、谢谢

网友(2015-10-18):
引用 楼主:
我以试了一张纸、到时看看吧、谢谢

550现在还扫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扫了一个齿,不确定是不是间隙原因,当时装马达没注意,马达齿和大齿盘不平行,稍低一点,也许是这个原 ...

550现在还扫齿吗

网友:
原配齿都要扫,可以换fusion 50的cnc齿,通用的。

网友:
还有一个备份大齿,再坏了就换fusion50的。

网友:
我的KDS550,一张A4纸的间隙,大P,钟摆等暂时没见扫齿。

网友C:
现在还扫么,想弄个550的飞机,便宜点练习用,温柔动作。楼主感觉这个飞机质量精度啥的咋样

楼主(2015-11-22):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扫么,想弄个550的飞机,便宜点练习用,温柔动作。楼主感觉这个飞机质量精度啥的咋样

还行不少了,精度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不少了,精度一般

不买550了,入了个二手5.5,1400元,才比新的kds550多三百不到,合算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