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TV模式可不可以定死?

楼主(2015-03-03):
山狗的AV输出必须在TV模式下,需要每次开机后再调整到TV模式,很麻烦!有没有办法一开机就是TV模式呢?

网友:
不关机便行了

楼主:
这个我也了解的到呀兄弟!

网友:
很明确的和你说,没有

网友A:
我的关机也可以。呵呵去刷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关机也可以。呵呵去刷新固件

刷哪个固件?有没有链接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哪个固件?有没有链接兄弟?

同求啊,那个鸟tv模式真麻烦

网友:
我买来就是最新的固件,论坛好像有。
不过不能关显示功能

网友:
好吧,我的这款也是如此,每次都需要开机调试选择的

网友:
同样有这个困扰很久了,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
没有。。。。。。。。。。其实不费事啊,5秒的事

网友:
最新版也不能,能的都不是联咏方案的山山狗

网友:
为什么我的没有tv模式

网友B:
哪位高手指导下,我的SJ4000咋设置不到TV模式了,每次设置tv模式就到播放视频模式了
我QQ 405664566     13809131902

网友:
换12月的固件看看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指导下,我的SJ4000咋设置不到TV模式了,每次设置tv模式就到播放视频模式了
我QQ 405664566     1 ...

tv模式后就是到了播放环节了(人家设计的就是让你连接电视看拍的东西的!),你再按相机前面那个模式按键切换到录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v模式后就是到了播放环节了(人家设计的就是让你连接电视看拍的东西的!),你再按相机前面那个模式按 ...

不是,我是用图传的。原来在设置菜单里找到TV模式-OK-上下选到-开-OK   这样屏幕就黑了  然后正常摄像,传输图像。最近这样设置完了,屏幕黑了,但是监视器上老显示的是相机在回放以前录好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指导下,我的SJ4000咋设置不到TV模式了,每次设置tv模式就到播放视频模式了
我QQ 405664566     1 ...

我是用图传的

楼主:
你按一下前面的模式开关,把画面切到录像吗!图传不图传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