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改进加强工艺 真正的低价入门 DLG “鸟”机 Alula

楼主(2015-03-03):
新做的覆膜版的Alula ,最大的改进是用PET薄膜+3M自喷胶覆盖机翼,机翼的强度提高太多了。
凭我现在的发射力度,全力发射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发射高度30米,静气流留空30秒以上。

http://www.tudou.com/v/9a0b6YCFmCM/&rpid=71135338&resourceId=71135338_04_05_99==.html

调试试飞补充:
1、发射的时候有时候虽然不会翻筋斗但是爬升角很大,改平后总是处在不停俯仰的状态,这个时候还要继续下调副翼角度。
2、经过调整后平飞基本是稳定的,但是发射时候的爬升角比较大。这个时候需要减少机头的配重,向下调整副翼角度。

制作的过程都是图片,容易看懂不多解释。

第一部分  覆膜机翼
粘加强碳片

0.03mm的PET薄膜  3M77  自喷胶

用些力气加压 贴服牢固

修边

覆膜过程稍不注意就会有褶皱。
过程难 但是最后的效果实在太好了,表面十分的光滑,整体强度大大增加特别是抗扭转的强度,

上反加强还是要有的

蒙薄膜的机翼 直接插缝隙里面灌胶

对粘机翼垫起来 保证上反角度

机翼和机身连接位置做了加强片,防止机身在发射的时候断裂

需要粘接机身的位置把薄膜切掉一部分漏出机翼。

轻木副翼打磨后缘

上透明蒙皮

副翼和机翼表面都是光滑的,这个时候用透明胶带做铰链强度相当好,不会开裂。

第二部分手钩、封边
改用5mm碳纤棒做手钩,全力发射不会勒手了。
先把机翼手钩加强片位置薄膜切掉,没有全部切掉留了2mm,这样加强片和EPP机翼还有薄膜都有连接。

先用透明蒙皮把翼尖封边

然后用彩色胶带美化封边

第三部分
装上机身

调节器的螺丝用2mm防松省去点胶水的麻烦,再也不担心掉下来。

舵机用纤维胶带固定的,最后用熨斗熨了一下。

机身前下部降落的时候容易磨损

舱盖也是胶带 坏了就换,简单方便。

下面这个EPP零件是保护舵机的

用铁丝加热 烫的缝

经常用手接飞机,都是抓机身。有这个舵机保护装置,就不担心碰到舵机摇臂了。

插上尾翼

拉杆限位

尾翼斜撑

起飞重量145左右

第四部分
遥控器摇杆曲线
副翼曲线

升降曲线

用一个两段开关 通过高级混控功能 控制升降和副翼通道
调整不同的副翼角度,发射的时候就可以有不同的爬升角度了。

飞翼俯仰灵敏,副翼角度2%-4%的变动,发射的时候飞机爬升就有明显的不同。

光滑的机翼表面

发射练习视频
发射的时候能听到 “嗖”的一声,留空时间也提高不少改的很成功,满足了。
http://www.tudou.com/v/nT1b1eEc-go/&rpid=71135338&resourceId=71135338_04_05_99==.html

网友A:
呵呵,挺老道。好久不见了,看样子混得还不错哦!

网友:
动作很帅!

网友:
用的是什么胶?

网友:
好东西这小飞机也很好玩的嘛,不错。

网友B:
为何要配重?配重的重量加电池上不更好?
这样无谓的重量完全可以更有用处

网友C:
很不错哦,应该算是V3 版本的alula了吧....入门还是挺好了,老道加油出玻璃钢版本..

网友:
有道又有新产品啦!飘飘鹰、风骑士都是初入门的好模型,支持国内更多又便宜又好的航模产品能够面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挺老道。好久不见了,看样子混得还不错哦!

其实天天都泡论坛,没有新的东西不发帖。用了好久时间  才把这个飞机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哦,应该算是V3 版本的alula了吧....入门还是挺好了,老道加油出玻璃钢版本..

玻璃钢的ALULA  去年就做了几套,虽然强度不再是问题,但是重量控制不了180克以上了,
而且alula这个机型尾力臂短,发射高度受到限制,做成玻璃钢的综合性能提高不多,制作成本缺提高太多了。
后来实验了机翼覆膜,发现还是EPP机翼覆膜从各方面来讲是最合适的办法。
重量可以控制在145左右,发射高度基本达到了这个机型可以达到的最大。
可以全力发射,不再担心发射的时候机翼拍手了。
机翼表面也有接近镜面的光滑,阻力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配重?配重的重量加电池上不更好?
这样无谓的重量完全可以更有用处

我手里的电池和接收重量是固定的,为了调整重心才加了配重,所以配重是必须的。

320ma 的电池可以飞1小时以上,飞行时间足够了。如果想要更多的时间,还要找合适重量 、尺寸的电池,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还是用配重简单方便。另外通过调整配重 ,配合不同的副翼角度,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飞行效果。

网友:
不错的,挺棒,去年看过一个还想就是这种飞机

网友:
很好玩的小飞机啊。

网友D:
道兄,你用的是什么胶水?管状挤的那个,看着不象泡沫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道兄,你用的是什么胶水?管状挤的那个,看着不象泡沫胶

UHU 可以
泡沫胶主要是粘接EPS 防止腐蚀,粘接后颜色发黄。
EPP不会腐蚀可以用的胶水是很多的。
图片上的胶水是 B7000  一种常用来粘水钻的胶水,透明、粘接后有韧性,固化速度慢一些。用法和泡沫胶类似,双面均匀涂胶 晾干3分钟,对接后就有初始强度了,48小时达到最大强度

网友E(2015-04-10):
看着不错,弄一个飞一飞,抛飞机的动作比较潇洒,不知道要摔坏多少飞机才能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弄一个飞一飞,抛飞机的动作比较潇洒,不知道要摔坏多少飞机才能练出来。

EPP是比较耐摔的材料。
熟练的发射动作的确需要练习。

网友F(2015-07-02):
1S电能直接给接收用吗?接收应该是5V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1S电能直接给接收用吗?接收应该是5V的呀

1s满电4.2  接收机是可以用的。
而且只需要带动2个小舵机,耗电是很小的。
现在用1s 450ma电池,可以飞2个小时以上。

网友G:
Hi

我买了道无言的 “风骑士” 和 Alula,  前两天刚收到包裹.

您使用的材料非常好,成品的手艺也很不错, 我非常喜欢, 特别是Alula.

请问“风骑士” 和 Alula 的重心应该在哪里?

如果你能够设计新的Alula可方便拆除,使其更方便到处携带, 如同Dream Flight最新的产品Alula Trek, 可拆除和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Hi

我买了道无言的 “风骑士” 和 Alula,  前两天刚收到包裹.

Alula Trek  是用来飞上坡的
我做的alula  是用来 飞DLG的  用途不同。
而且Alula Trek 是模具发泡的,我做的是数控热切表面覆膜,制造工艺也不同。
“风骑士”重心就是机翼碳管位置
“alula”重心  翼根前缘向后1.5-2cm

网友:
Hi

请问, 您说的翼根前缘向后1.5-2cm, 是像这样吗?

https://www.flickr.com/photos/79297041@N06/19840889690/in/datetaken/

网友G:
Hi,

您给的Alula 拉杆 不好. 容易折断. 最好是用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Hi,

您给的Alula 拉杆 不好. 容易折断. 最好是用铁线/

碳纤棒做拉杆 做好限位,正常使用是不会有问题的。
断掉都是发生在严重炸机的时候。
重心位置

网友G:
Hi,

再次感谢. 你说的非常正确,碳纤棒拉杆断掉是在严重炸机时候发生的.

很羡慕在电脑屏幕看到你调好的Dlg Alula 自由飞翔.

昨天轰炸断掉碳纤棒拉杆. 今天换了铁线拉杆, 再轰炸数十次, Alula 还能够维持状况.  我的手扔技术太烂了.

我现在仍然不能抓得到它的窍门,把它的重心调好.  我安装了金属齿舵机.机头包了两层纤维胶带,总重量是176g.  是否它太沉重 ?

楼主:
引用 网友G:
Hi,

再次感谢. 你说的非常正确,碳纤棒拉杆断掉是在严重炸机时候发生的.

不是说重心调整好了,就可以无所顾忌的随便发射了。
副翼角度、发射力度、角度,对发射都有直接影响。176克是比较重了平飞下滑会比较快。
具体的发射 、平飞是什么情况?

一般有动力的飞机,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操控,而DLG确是需要全身运动还要配合好才能安全的起飞,往往都是看着动作很简单,但是直接要亲自去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我也见过转了好几圈也没射出去的,还有完全搞不清方向的乱射,也有好的上手就能全力发射的,这个和每个人不同的肢体灵敏协调程度还有训练有关。
发射动作是需要仔细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达到的。

网友G:
非常感谢您分享Dlg多年的经验.

我仍然有几个问题 :
1) 当把两个副翼粘合起来时, 这两个副翼是不是应该平与台面 ?
2) 您是否有设定您发射机如同全尺寸DLG , 例如launch mode, speed mode , 等等 ?  您的Alula 副翼大约调高多少mm ?
3) 我没有按照您的视频把机翼手钩安装在副翼上,而我把它安装在副翼边. 请看看网址的照片. 这样行吗 ?

     https://www.flickr.com/photos/79297041@N06/20093823641/in/dateposted-public/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您分享Dlg多年的经验.

我仍然有几个问题 :

1) 当把两个副翼粘合起来时, 这两个副翼是不是应该平与台面 ?

机翼对粘后是有上反角度的,角度的大小用参照这个上反加强片的角度。

2) 您是否有设定您发射机如同全尺寸DLG , 例如launch mode, speed mode , 等等 ?  您的Alula 副翼大约调高多少mm ?

发生的时候用开关控制不同的副翼角度,这个不是必须要做的。只有平飞时副翼角度和发射时副翼角度差距大的时候,才需要这样设置。

我自己飞的alual,副翼角度大概是上翘5-6mm,翼根位置。
这个数据只能供参考,实际调整的时候即使是很小的肉眼难以辨别的变化,对飞行姿态都是有影响的,

3) 我没有按照您的视频把机翼手钩安装在副翼上,而我把它安装在副翼边. 请看看网址的照片. 这样行吗 ?

这个是您的照片吧?我觉得可能会伤到手。

网友G: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说明.  我将会把Alula再次改造一次。

我也买了您的 “风骑士”.  那包裹的黑白说明书有点模糊. 请问您有网站链接关于 “风骑士”安装指导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说明.  我将会把Alula再次改造一次。

我也买了您的 “风骑士”.  那包裹的黑白说明书有 ...

风骑士  做的比较早 现在手里也没有高清的照片了

网友H:
好技术!好贴!请问:0.03MM 薄膜哪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技术!好贴!请问:0.03MM 薄膜哪有卖?

0.03  薄膜  当然是“T宝了。

网友I(2015-10-11):
老道刚出这款dlg的时候买的,那会儿还是网格状纤维胶带加固,还要用烙铁烫,辛苦两个晚上做好,练了两个星期后拍手了,好伤心……不过拍手过程被相机完整记录了

没想到一年多过去了现在工艺提高了不少,现在好久没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