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 Y6

楼主(2015-03-03):
以前是x4 的达亚550,改装成y6了,轴距还是550的
以前x4上的3508 kv680  atg 1238桨,配合5200母狮子能悬停15分钟

问题来了,现在改Y6后用6个3508会不会重了又?还是说换成 60g的2808,kv700还上4s的电机好,还是3508 kv390 用6s好
挂山狗,

网友A:
Y6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心难控制!你这机架装完的话重心决对靠前。而且前面四个电机的负荷会很高!所以用最好还是别用700kv的,选390kv配13寸或14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Y6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心难控制!你这机架装完的话重心决对靠前。而且前面四个电机的负荷会很高!所以用最好还 ...

多谢知道。后面尾管可以向内缩进一些,同轴距到420,如果都是420,怕用3508电机太重了。

另外改装成前面420,后面550这样是因为听说前面只需要120°角度就可以,所以改成这样的
看来还是把尾部在缩进一些的好吗?Y6是否需要3个轴距相同?

网友A:
要不然就尾部缩进,要不然就前面两轴加长!

你看很多异型四轴前面的两轴都会比后面两轴要宽!就是为了调重心!让机架的重心离前面两电机远点,让后面两心机离重心近点!

Y6是否需要3个轴距相同?无需!但别差得太离谱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就尾部缩进,要不然就前面两轴加长!

你看很多异型四轴前面的两轴都会比后面两轴要宽!就是为了调 ...

异形4轴这样设计,决不是调重心,而是为了不拍到桨,它的重心还是会靠前,只能靠电池来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异形4轴这样设计,决不是调重心,而是为了不拍到桨,它的重心还是会靠前,只能靠电池来压。

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通用的电机安装座质量如何?想买个来用用…

楼主:
之前用6个xxd kv1000试飞过了。效果很稳,但是发热严重,用3s 4000只能支撑8分钟左右。而且无负重,想负载续航能到15分钟挂山狗跟2轴云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