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驰,伟恒,TK22---“豹2”选声组

楼主(2015-03-03):
这三款各自有哪些特点啊?

目前只了解TK22可以直接插线,而且好像可以不用另配电调。
声音方面就伟恒比较出众。

求指点

网友:
关注本贴,紧跟学习!

网友A:
也有同样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用TK22,能不能换天地飞6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同样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用TK22,能不能换天地飞6的遥控?

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

网友:
我用的是威驰的新款5路电调,声组没钱上。但是也了解过。威驰的声音还是比较好的。电调这方面好像就只有威驰是用的5通道。其他家都是4通道混控!

网友:
我这方面完全是不懂,跟大神们多学习!

网友B:
还有个 TK16 灿总的  可5路混控  或者8路  自带电调 双稳 价格实惠 量又足

网友:
坦克 电调关注中,纠结

网友:
楼上的 现在的很多坦克专用声组 都是集成电调的  只要要求不是太苛刻 都可以满足16的坦克用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款声组最好

网友(2015-08-16):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 TK16 灿总的  可5路混控  或者8路  自带电调 双稳 价格实惠 量又足

双稳。。。。灿总貌似不怎么做那个双稳的配件了。我今年5月左右入的声组M1A2的问了很多次都说没有双稳了不做了。哎。。。。。而且TK16声组没办法发挥二代转向波箱的那种速度。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