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出了个怪问题。。。。。。。

楼主(2015-03-03):
A控从前一架机用过后拆下来,闲置了有一两个月了。今天抓出来装机,发现个奇怪的问题。输出给舵机的那组输出端子,5V的供电电源没了。。。。。。其他功能正常。单独抓个BEC供电,就一切正常。不知有哪位弟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发生什么情况了?

网友A:
输出给舵机的那组输出端子,5V的供电是来自于电调供电的。。飞控不负责给舵机供电,
电调5V和OSD12V转5V都是输入,同时给CPU供电

不接电调舵机没有电是正常情况。。

网友:
楼上正解。OSD先供电有点儿麻烦,所以有时候OSD不能正常启动,按一下OSD上面那个RESET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给舵机的那组输出端子,5V的供电是来自于电调供电的。。飞控不负责给舵机供电,
电调5V和OSD12V转5V都 ...

多谢指正!似乎我原来是误解了A控的供电逻辑了。原来的飞机电调带BEC,而新的飞机电调是不带BEC的,所以一直没意识到这个错误。呵呵

网友:
没事就来看看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正!似乎我原来是误解了A控的供电逻辑了。原来的飞机电调带BEC,而新的飞机电调是不带BEC ...

飞控不可能给舵机供电哈~
比如这边模友用的37g大舵机,耗电都接近1A往上了,飞控CPU这点电量根本供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可能给舵机供电哈~
比如这边模友用的37g大舵机,耗电都接近1A往上了,飞控CPU这点电量根本供应不 ...

是这个道理。呵呵。人有时候总会犯点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