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240机架

楼主(2015-03-03):
奇怪,刚刚发的帖子不见了,只好再发一次,轴距240,前面可以放狗或其他大一些的相机,另外因为螺旋桨处不会干涉,所以可以上六寸的桨,算可以折叠吧。大家看怎么样?

网友:
不错啊,关键可以折叠

网友:
应该会比现在成品的重,不过创意不错

网友A:
300轴距也许会更好~动力层和机架之间是不是减震连接?

网友:
貌似,有点重,

网友:
hobbyking有类似的设计,不过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轴距也许会更好~动力层和机架之间是不是减震连接?

动力层机架间是减震螺丝

楼主:
如果用1.5mm的玻纤板,加螺丝的重量估计在120克以内

网友:
折叠起来桨会互相干涉的,而且折叠后高度也很蛋疼,机架高还要加上电机高,桨架空,正面看就像一个倒置的“凸”字,个人更倾向折叠后是“罒”字的机架,可以看我最近弄的clasp280
还有如果要做的话,机舱上板和连接机臂的下板可以做成整体,省材料,减重量,简化结构,一举多得
狗台建议设计成可更换的

网友:
这么小了还需要折叠吗,其它和现在市面卖的250一样,把机架反过来,一样可以挂狗,只不过脚要申长点了

网友B:
电调放机臂十字架上,飞控放机舱中央,前面放狗,后面放接收、图传、bb响,电池放哪?驼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放机臂十字架上,飞控放机舱中央,前面放狗,后面放接收、图传、bb响,电池放哪?驼背上?

兄弟是懂行的,你说的那种折叠方式的机架我已经有了,关于250机架我做了不下7,8种不同类型的了,从折叠角度来说确实那种好一些,这个机架只是另外一种尝试。

另外机架重量其实不会很重,我大致算了下,应该也就100多克。整体空间应该是够的,电池放顶上,这样重心会比较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是懂行的,你说的那种折叠方式的机架我已经有了,关于250机架我做了不下7,8种不同类型的了,从折叠 ...

我那个修改版折叠外观类似kim,不过折叠机构目前还没看到类似的,精华都在折叠机构的设计上,布局什么的也就那么回事
准备出样机,但是造价很不亲民

楼主:
kim的机架设计不错的,不过就是略微重一点。
折叠定位是个难题,目前比较简单的方式也只能用螺丝定位了。
如果要折叠方式合理,那就必须配合结构模具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im的机架设计不错的,不过就是略微重一点。
折叠定位是个难题,目前比较简单的方式也只能用螺丝定位了。
...

我的折叠定位妥妥的,不论是折叠还是展开,都有定位
我本来也是打算引入金属件的,需要多种规格的弹簧片,但是觉得加工和装配都太麻烦,成本过高,最后通过板材的优化设计替代金属件,满足折叠的基本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修改版折叠外观类似kim,不过折叠机构目前还没看到类似的,精华都在折叠机构的设计上,布局什么的 ...

看了兄弟的机架,第三版个人认为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