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1000 电池第4片电芯变0V 有挽救的方法吗?

楼主(2015-03-03):
6s1000 电池第4片电芯报废 变0V 有挽救的方法吗?

可能是过充放久了 朋友给的 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救回来

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标题错了 是6S 10000 的电池

网友:
用手机万能充给0V的电芯单充,电压起来以后再用平衡

楼主:
不用卸电池吗?
0V电池直接接线充?

网友:
用镍氢模式充一下看电压能不能上来。

网友A:
先不用拆,在平衡充头那,用两根针插插到那片0压的正负极上,接手机的充电器,如果不行,再试试B6,调到镍氢电池,开到最大电流充,如果电压有反应,就有忘就回来,不过意义也不大了,救回来也肯定有内伤,6s1万的电池,多轴用的吧?这样的电池你还敢继续飞吗?

网友:
基本没救了,我有颗6s4000电池情形和你一样,不用平衡冲,冲到0v那片过3v在用平衡,但冲好後又慢慢的掉回0v.

网友B:
电芯应该被击穿了

网友:
直接变0很可能是平衡头接触不好吧,过放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啊

网友:
我遇到过平衡头的线根部断掉的,先好好检查下

楼主:
我用4.2V 400mA 的万能充 充了接近8个小时了 电压还是0V
这片电芯应该是彻底坏了吧

其它几片充放电没问题,短路掉 改5S 也能继续飞吧?
动力小点 时间短点 还会有其他影响吗?
X4110s电机 四轴

楼主:
顶一下
高手给回复看看我这么解决行不?

楼主:
昨晚一通宵也是0V

楼主:
一怒之下改5S电池了
短路第四块电池(正负极用硅胶线连上,0V没炸!) 并冲线整体挪了一下 空出最后一根黑线
测试一切正常
就是不知道用在 X4110S KV400 上能行不

楼主:
充满电压21V

网友:
朋友!我有一块6S也差不多要改5S了,到时请教你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用拆,在平衡充头那,用两根针插插到那片0压的正负极上,接手机的充电器,如果不行,再试试B6,调到镍 ...

我6S其中有一片电心掉电厉害,基本起飞BB响就叫当有两次叫下就停了过一会又叫这也无解了吧?另外我有想过单独买块电芯来换当时不知道参数(因为买别人组装的现在联系不到了),能用什么工具测这块电池的参数吗?

楼主:
我是吧 0v 那片正负直接连上 ,如果有电压肯定不能这么接,应该得想办法放电到0v吧。
然后再把平衡线串一下位置就行了

网友:
基本没救了。我用手机充电器恢复后,再平衡充,但使用中又很快掉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