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会吹坏电机的漆包线吗?

楼主(2015-03-03):
想到拆如图电机中的轴承,都说是用热风枪吹。
在吹这个轴承时,即使只用热风枪的小口吹,旁边的漆包线也会有大量的热风。
这样会伤到漆包线吗?

还是要用个什么东西保护一下?
大概多少温度?吹多久?

网友:
当然有影响,你要加热轴承的话还不如把电烙铁插进去

网友:
当然有影响

楼主:
好吧,就用烙铁吧

网友:
如果你不要那个轴承就直接打下来

网友:
承接航模电机修理(qq329618040)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问吗。

网友:
轴承可以直接取下来的

网友A:
轴承直接可以捅下来,拆定子的话,二楼正解。

网友:
直接取出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
直接可以拿出来的,没那么紧

网友:
先拿比轴承小的东西吧一边敲下来,再敲另一边。

网友B:
能不能从另一面插进一根轴把轴承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从另一面插进一根轴把轴承敲出来

电机底部的轴承应该可以。
但是顶部的四周都是漆包线,没有下锤子的地方。
只有先加热,再用改造后的卡簧钳拉出来。
理论上是这样,配件工具还没到。
还没实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底部的轴承应该可以。
但是顶部的四周都是漆包线,没有下锤子的地方。
只有先加热,再用改造后的卡簧 ...

我是拿在手上敲的,不会伤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拿在手上敲的,不会伤线

你是说,先把底部的轴承敲出来。
再从底部用其他轴顶着顶部的轴承,
放在手上敲?
不做任何加工能敲得动吗?

老贴都说轴承用树脂胶粘死了,
要用烙铁或热风枪软化这胶才好拆。

网友C:
两个轴承有一头松一头紧现把松的那头定出来!另外一边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轴承有一头松一头紧现把松的那头定出来!另外一边就好办了

松的一边是底部还是顶部?

网友:
偶是来学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松的一边是底部还是顶部?

不确定!你把纸塞进去用轴那么粗的贴棍就定出来了

网友D:
只回答你的标题:无影响。
热风枪设计就是来吹电子零件的,漆包线比零件耐热多了。
你为什么不拆一段漆包线用打火机烧一烧再听别人的回答呢?
真正的高温漆包线是耐明火的,多少度可得百度百度

网友:
6楼,会找时机

网友:
高温会损坏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你把纸塞进去用轴那么粗的贴棍就定出来了

网友:
多少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回答你的标题:无影响。
热风枪设计就是来吹电子零件的,漆包线比零件耐热多了。
你为什么不拆一段漆包 ...

谢谢,在百度也查了的,但不确定电机用的哪种漆包线。资料也太多看不过来。

不能剪电机上的线来做测试吧。

也谢您提醒,我手头正好有点玩具直机配的漆包线。
就只能试试漆包线的耐热情况。

结果当然也不能代替电机上漆包线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直接可以捅下来,拆定子的话,二楼正解。

谢谢,
难道我是把问题想复杂了?

希望如此简单吧

网友:
小电机的话,还不如购新的。
修后的性能也不好,花的时间算成钱比新电机贵。

楼主:
明白您的意思,时间就是金钱。

但用这个小电机可以练练手啊,不能当几百上千的电机时再来练是吧。

确实,为修这个电机,已投入的资金真可以买一个半的新电机了。

一家买轴承:四十多元
2套日本进口的轴承,1套国产的轴承。
直径2.5、3、4、5mm的4根车用轴承,当工具来敲出轴承。

一家买工具:四十多元
一把6寸的卡簧钳,
一把8寸的老虎钳,
一把6寸的尖嘴钳,
一把超短十字起子。

一家买配件:五十多
3根电机轴,
还有舵机等其他必备的易耗品。

家里有烙铁、有热风枪,
可以研究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