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900外挂双图传的?求指教~

楼主(2015-03-03):
方案:Gh4
云台
直连AVL58
图传
作为云台手视角
Gopro连接iosd mark II+AVL58作为飞手超视距视角
问题:Gh4连接AVL58 图像全是雪花 依稀能看到gh4拍摄的画面 但是实在是信号太差 测试了富威德监视器里N制和P制所有的频段问题依旧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两个频道的频率相差大一些,另外如果要远距离超视距飞行的话图传接收端最好用大型平板定向天线,发射用品牌好一些的三叶草(包括大疆自己那个天线做工也是不错的)

楼主:
我现在只有一个AVL58上电~不存在干扰问题
拔掉云台信号线以后 黑屏输出正常
插上云台信号线 没有图像 换过了富威德所有的制式 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B:
难道你把云台调到了HD模式?

网友C:
用2个同款 还是大疆的图传 我也是醉了, 他家的只有8频点 很容易被干扰 换32频点的吧

网友D(2015-07-02):
DJI的图传还是算了,我的dji原厂图传实际频点和他说明书标的频点完全对不上,造成很多麻烦,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