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S 6S电池能否混用

楼主(2015-03-03):
前段时间入了块dapu `10000毫安的4S电池 图便宜加上商家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所以就.... 买回来才发现是鸡肋啊 以后换6轴肯定是用不上了 哎
请教各位大神 电池买都买了反正也退不了货了 以前用的是6S5200毫安能飞15分钟 现在用4S电是不是每次换电池都要用调参软件更改一下低电压保护什么的?4S 6S电池交替这飞会不会对电机电调有什么损伤啊?谢谢了

配置是飞越650四轴+朗宇4108 380KV + 1552折叠桨 空机1693克

网友A:
对电机电调没什么损伤,你只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机电调没什么损伤,你只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呃 那每次飞行带不同的电池出去都要设置行程这得蛋疼死....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很简单几秒钟就搞定有什么蛋疼。

网友:
最近觉得奇怪,一会说老虎电池不好,这里又说dapu电池不好,这两种电池我都在用,挺好的,可能我是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