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ook+相机接 miniOSD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03):
我是华科尔350PRO十I look+相机,现在想加装miniOSD(从飞控引线到OSD),因为相机是内置摄像头和发射机,现在想从相机内部接出视频线到OSD,已经找到视频线,请问可单独接出视频线,然后共用相机供电端的地线吗?

这样就可以只从相机接2条线,一个负责视频输出,另一个负责视频输入。不接引出地线。

网友A: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好像华坑350的数传接口给阉割掉了?很好奇你怎么找到飞控那根线的?

网友: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好像华坑350的数传接口给阉割掉了?很好奇你怎么找到飞控那根信号线的?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先来个华坑ILOOK+相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来个华坑ILOOK+相机

附件没传上来,再来一次
说明:

红,视频
白,地线
黑,正极
兰、黄,可能是控制拍照和录像的
绿,音频

华坑确实很坑,连ILOOL+相机里面的接线定义都反常规的,而且还和ILOOL又不一样,小小鄙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好像华坑350的数传接口给阉割掉了?很好奇你怎么找到飞控那根线的?

请问,这样接线miniOSD会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