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飞不起来电机安装要不要稍微往上翘?

楼主(2015-03-04):
我飞机都玩几个月了就是飞不起来,最开始往一边偏,后来调重心,重心调好不开电机扔出去是平飞,但是如果一打油门就头朝地炸鸡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啊,我看了说调拉力线,我把电机稍微往上翘点,拉力线是不是就调好了?

网友:
可以试试的,把拉力线上抬。另外,检查升降舵是否反了。

网友:
啥飞机?检查舵面

网友:
多半是舵面的问题

网友:
前拉机的电机必须下、右拉,检查平尾舵面是否反了? 上个视频更好

网友:
慢慢搞,应该是低级错误

网友:
按理说不应该,找个本地摩友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A:
拉力线一般右下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线一般右下5度

只要开动力就头朝下,不开动力手扔就不会头朝下,这也是这么调?

网友:
先看看飞机拉力够不,要么就是重心没调好,飞机没装平。

网友:
拉力线的影响没有那么夸张,感觉还是舵面或者是你操作的问题。另外重心不要乱调,就是机翼前缘1/3处就行了。

网友:
发图片发视频看看,不然只能瞎猜。

网友:
电机坐往下点才对的啊,右下。另外这飞机重心貌似也不是很敏感

网友:
怎么能向上调啊!拉力线右下

怎么能向上调啊!拉力线右下

网友B:
明显升降舵反了。。。。

网友C:
别听谁说拉力线了。没用的。我飞好多飞机电机全是正着装的。也飞的很直。新手就装直了就行。你的原因先找好重心吧。在主机翼翼尖处向后2CM左右。普通飞机全是这个差不多。新手不要手抛。用滑跑方式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听谁说拉力线了。没用的。我飞好多飞机电机全是正着装的。也飞的很直。新手就装直了就行。你的原因先找好 ...

重心已经是对的,完全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升降舵反了。。。。

可能吗?玩了这么久了

网友:
还有个方法。你通电后把电机线断了。加油。看看有没有舵机混控了。看看舵面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就这些。螺旋浆装没装反。就这些。试好加油就飞

网友:
一个小赛。最简单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