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H控和FlyDream FD AAT V5.1版不能兼容

楼主(2015-03-04):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以前一直用H控玩FPV,一切正常。最近入了个FlyDream FD AAT V5.1 安装时发现一个问题,单独用H控,一切正常。摄像头单独连到AAT TeleFlyPro模块上,AAT跟踪一切正常。但是我需要H控的OSD数据。那就按教程把摄像头连到H控上,再从H控上连到TeleFlyPro模块上。显示器上能同时收到AAT和H控的叠加信息,就是AATDriver指示灯不亮,接受不到GPS信号,不知道是信号没有输入还是无法解码。请知道的模友指教。

网友A:
没正确接到H 的各个线。

网友B:
可以 的 去掉飞控上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1

网友C:
GPS信号线要并联。机载模块和H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信号线要并联。机载模块和H控

是的,按照教程,AAT共用H控的GPS,并联了两条线,GPS的信号已经能正常显示,就是没有信号输出到AAT drive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的 去掉飞控上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1

哪个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按照教程,AAT共用H控的GPS,并联了两条线,GPS的信号已经能正常显示,就是没有信号输出到AAT driv ...

你看下AAT的记载模块的说明书有个关闭记载模块的OSD的功能,你把这个关掉只显示H飞控的OSD试试,再不行就不用视频通道传送跟踪数据了,记载模块只接音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正确接到H 的各个线。

单独H控设置应该没问题,以前一直在正常使用。加上aat后,摄像头插到h控,然后h控的图传输出接到aat摄像头输入处。gps线并联到aat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AAT的记载模块的说明书有个关闭记载模块的OSD的功能,你把这个关掉只显示H飞控的OSD试试,再不行就不 ...

是的,osd关闭都试过了。无论是关掉h控还是aat的o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AAT的记载模块的说明书有个关闭记载模块的OSD的功能,你把这个关掉只显示H飞控的OSD试试,再不行就不 ...

然后很奇怪的是,按照教程,按说明书,数据是通过视频传播为主,音频为辅。但是发现音频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很奇怪的是,按照教程,按说明书,数据是通过视频传播为主,音频为辅。但是发现音频没有输出。

原来用的果子飞控加AAT的整套,朋友新买了机载模块加AAT配合别的飞控用的大概明后天到,到了再看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问题解决。总结一下,方便以后的模友。
问题: 我用的是flydream aat和h控。h控单独使用摄像头,图传正常。aat单独连到摄像头也正常。但是摄像头连到h控的,再输出到aat,aat地面站就收不到解码。
解决:
H飞控为了配合自己的AAT,加的自家编码用的。有了这个自家编码跟飞梦的编码冲突,飞梦没法用。
解决办法: 去掉H飞控的Q1三极管。 自家的编码好像不工作,才能用飞梦的机载模块。

楼主:
保护主义害死人。

网友E:
H飞控的AAT很不错,比飞梦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H飞控的AAT很不错,比飞梦的便宜

是的,价格起码相差一半。

网友(2015-06-1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总结一下,方便以后的模友。
问题: 我用的是flydream aat和h控。h控单独使用摄像头,图传正常。a ...

如果去掉Q1三极管,又不用果子AAT,会不会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