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 kv 值的重要性????

楼主(2015-03-04):
请老鸟们讲课:

  四,六轴的飞行器,电机的 KV 值的选择与电池,机架,桨,电调,飞控等等分别都有联系????

等解中.....

网友:
电调飞控到基本无所谓,电调容量够就行。
电池电机桨要互相搭配,小尺寸、低螺距的桨需要更高的转速才能产生足够的省力,而大Kv的电机能在相对较低的电压下产生较高的转速。电池主要就是电压啦。
我是根据想要的起飞重量去选电机,电机的功率是决定起飞重量的关键因素,然后考虑效率和抗风性能,一般低KV配大桨效率高但是抗风性稍差(海边城市,风比较大,内陆城市基本考虑效率就行了)然后电机都会提供力效表,按照表去选择桨就可以了,一般都会有推荐用什么桨,单轴起飞重量,很容易找。然后看看是多少S的电池,电调的容量要比最大电流高一点,另外注意电调是否支持你选的电池电压。这基本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机架主要是大小了,小机架装大桨,各个桨之间互相打架,你还怎么飞……所以要注意机架能安装多大的桨

网友A:
电机、KV、桨、电池.....有学问。。。。不明白的配出的配置基本也能飞(离谱的就不一定了),就是性能不行。。例如给卡车配一个QQ发动机。。。给QQ配一个W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桨、电池.....有学问。。。。不明白的配出的配置基本也能飞(离谱的就不一定了),就是性能不行 ...

前辈  就能讲到这个深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  就能讲到这个深度吗????

亲。。。搜帖子啊,有科普、技术贴的。。。。。。。。。。我也是了解一点。但是我的配置也是学习老鸟的配置、和网友的大众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搜帖子啊,有科普、技术贴的。。。。。。。。。。我也是了解一点。但是我的配置也是学习老鸟的配 ...

能分享你的配置吗????

咋又点心得就威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你的配置吗????

咋又点心得就威望了.....

我4轴练习机 ---S500机架、4006 680KV 11或12桨、铂金30A、零度S4V2、垃圾云台、山狗、天9S、鹰眼锐视、创新科600图传、4S5千电池、穷人OSD、山寨零度WIFI。一共大概8千多,勉强航拍,不太满意。。。。。。。。。。。。。最近要升级550-650轴距的4轴(H4、DAYA550、类似飞越的650),保留以上配置,就换电机/桨/机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