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问450振动值多少之内算合格

楼主(2015-03-04):
振动值多少才算合理呢?我昨天晚上放在桌子上 大小桨都拆了 油门推到顶震动1200多    新人不想太麻烦 也不是完美主义 能飞就好 合格就好

网友A:
用陀螺仪看震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陀螺仪看震动值?

是啊 陀螺仪链接电脑或者用蓝牙模块链接手机都可以看的 蓝牙模块淘宝有卖的 飞鸽家买的

网友:
新手飞着没问题就行,熟悉了飞机再折腾,我的450悬停震动300左右 。下了大小桨,100左右.

网友B:
飞几个起落检查下全机身螺丝。震动时间久了有些金属螺丝会不知不觉松动(我试过尾推测板一边三个螺丝有两个松了,把侧版固定座螺丝孔都磨滑牙了,幸好被突然大的震动吓回地面,要不见又将是一次惨炸收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几个起落检查下全机身螺丝。震动时间久了有些金属螺丝会不知不觉松动(我试过尾推测板一边三个螺丝有两个 ...

那是因为你没有上螺丝胶,如果有上螺丝胶,这样的震动就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没有上螺丝胶,如果有上螺丝胶,这样的震动就不会掉

买回来拧了一下很紧就没理他,右边(尾桨那边)要经常拆(换尾横轴及轴承)会打蓝色螺丝胶。那次事件后新的买回来也要全部拆掉上螺丝胶。

网友:
空机700以下!

网友D:
大小桨都拆了,震动不能反映真实装款,还是把桨装回去看一下,况且,没桨的话,转速会高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小桨都拆了,震动不能反映真实装款,还是把桨装回去看一下,况且,没桨的话,转速会高出很多

多谢将军的安慰。看了你的回复,我心里舒服多了。楼上有人说空机100以下 我的神啊 怎么做到的   把所有旋翼头 尾管 尾波 都拆了 然后挨个装上排除法吗?好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将军的安慰。看了你的回复,我心里舒服多了。楼上有人说空机100以下 我的神啊 怎么做到的   把所有旋 ...

要测也是要所有旋翼都装好成待飞状态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测也是要所有旋翼都装好成待飞状态再测。

测得数据是要飞机离开地面看还是处于临界状态下?

网友:
其实没必要纠结这个数值,可以看一下日志是否正常,主要是飞起来看尾翼尖或者脚架、天线等容易体现振动的部位结合听声音没有明显的异常就行了

网友:
飞机回来是假组装。。你的把螺丝都拆下来上胶

网友:
飞起来看,没双桨,再看看脚架,尾垂,尾撑杆的震动,如果没有重影,就基本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