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飞控能不能输入其他数据在osd上显示

楼主(2015-03-04):
a0-a11输入端接其他设备的信号,通过osd显示出来

楼主:
比如温度信号

网友A:
可以。
只不过APM和minimOSD的代码都需要改改才行。据说有人成功的minimosd上显示了第二块电池的电压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只不过APM和minimOSD的代码都需要改改才行。据说有人成功的minimosd上显示了第二块电池的电压什么 ...

求高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