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5-03-04):
最近拆了写手里的的各种天线 请教下高手哪种靠谱

这是买的5.8 2.4双频6db天线

这是tp双频路由上的天线5g 2.4g

两根3db的5.8g天线
买的廉价的2.4g天线
网件企业级网卡上自带的2.4g天线

伟力v6665.8g图传自带天线左面是发射 右面是接收

请大神看看那种靠谱些

5.8 2.4双频天线正面

5.8 2.4双频天线正面

5.8 2.4双频天线反面

5.8 2.4双频天线反面

tp2.4 5g路由的双频天线

tp2.4 5g路由的双频天线

网友A:
没看懂想问啥,只要接口能连,频段对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想问啥,只要接口能连,频段对就可以用

天线有好坏的啊,同样是5.8g 3db连伸出的长度都不一样

网友B: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的表达意思?如果是问哪个天线的增益标示来的可靠,回答你:5.8G、2.4兼容天线的增益肯定没有单频段天线增益高。其它几款的1/4波长天线的增益都是相同的,0dbd(或2.15dbi),你标的少了个字母,差别的大了去。最后二款天线,厂家似乎是想设计成3dbd(5.12dbi)天线,但从二者的尺寸和外形的不同,不能理解设计者的初衷(图9是不是拆断了),如果都是想设计高增益天线,为什么不用一种即可〔这类天线的增益较低,垂直主波瓣很宽,半功率角大(-3db夹角),没有必要设计二款不同的天线〕。

这类天线的带宽都很宽,插上都能用,增益要用仪器测试,没有仪器只有试着拉距离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的表达意思?如果是问哪个天线的增益标示来的可靠,回答你:5.8G、2.4兼容天线的增益肯定 ...

谢谢高手指点,我主要是想选择里面比较靠谱的用。对天线知识几乎是空白,现在淘宝鱼龙混杂表的参数完全不可信,不知道用那一类好。所以拆出来让高手看看帮忙挑选合适的用。比如用在遥控上(我的天7改了一体控)哪种2.4g天线比较合适,图传上玩穿越哪种天线合适,玩航拍又是那种天线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的表达意思?如果是问哪个天线的增益标示来的可靠,回答你:5.8G、2.4兼容天线的增益肯定 ...

最后那个天线没有断 就是这个形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我主要是想选择里面比较靠谱的用。对天线知识几乎是空白,现在淘宝鱼龙混杂表的参数完全 ...

天线增益的定量测试非常严格,要在专业的屏蔽(防止外来信号)吸收(减少折射)房内进行,国内有这样条件的没几家。也可以选择电磁波相对少的边远区域,上世纪80年代,超短波通信很少,更不要谈微波段通信,我们选择是安徽农村偏远(建筑物、人口少)的开阔地带测试。测试天线用场强仪(频谱仪亦可),当然还可以用更加昂贵的网络分析仪等。测试方法简单,用一个信号源发出高频信号(频率是待测天线中心频率),场强仪端先使用1/4波长标准天线(场强仪随机配)测出场强,再换用待测天线,测出场强,二者对比,简单计算即可得出待测天线的相对增益(dbd)。
天线的参数有很多,其它指标的测试类似于此。
爱护者只能用定性的方法测试,就是大伙说的“拉距”,在同等条件下,哪个天线通信距离较远。再者超过1.0G仪器,价格立马跃升。
天线不分发射、接收(承受功率指标要满足),也不分使用性质(遥控、图传),只要中心频率范围天线的带宽范围内即可。上述几款的天线增益很低,带宽很宽。(当然特殊条件下,天线的程式、波瓣、半功率角等,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天线长度长些,辐射的效果要好一些,所以,外观上长一些天线可能增益高,这类天线采用二个以上1/4波长有源振子,通过相位叠加增加天线的增益,外观上,它要粗一些。但现在的“奸商”太多,它们故意把天线外形加长、加粗。在深圳的通信市场,转了二天,几乎没有看到什么满意的天线。有一款天线,外形上看还满意,与店主聊天,他说:你想怎么标天线的增益都可以,有人已经把它标到了15dbi。而在我看来即使是多个振子相位叠加,不会超出5dbi。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