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并联问题!!!有两个4S电池,怎么并联?----电池并联!!!

楼主(2015-03-04):
自从看了锂电池的各种毁灭实验,现在感觉不正规使用锂电的后果真的非常可怕-------喷火。
现有两块4S电,分别是花牌4S5100-35C、格式4S5300-30C。。。请教怎么并联???闲着没事并联试试、作一下。最好有教程、有图解。.......谢谢。

网友A:
直接并联就行,总输出并联,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放出来的电量略低于2块总和,因为2块电池内部冲放电会损耗一部分

网友:
非通一批電池不建議並聯,性質不一樣,有損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联就行,总输出并联,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放出来的电量略低于2块总和,因为2块电池内部冲放电会损耗一 ...

不同C数、不同容量的电池可以吗?

网友:
可以,就是差异越大,效果越差

网友:
又要折磨电池

网友B:
并联,内阻不同放电也不一样

网友:
这样并联没问题,但不到通电开机的时候,不要并联,否则会造成相互充放电。

网友:
建议用相同的C数并联

网友:
并联电池要求是相同容量、相同电压、相同C数、压差基本上一致
牌子不同容量不同C数不同最好还是别并联、要不就是作死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并联 串联 可以看看这个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建议。。。谢谢

网友C:
你是想2个4S电池放在一起成什么效果呢??是想增大容量那应该是并联,要是想把2个4S变成8S的话应该是串联(串联好像要相同容量相同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2个4S电池放在一起成什么效果呢??是想增大容量那应该是并联,要是想把2个4S变成8S的话应该是串联( ...

不串联。。。。8s用不了啊

网友:
买个并联插头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