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Goblin570爽歪歪,可惜遇到问题

楼主(2015-03-04):
手贱,试了570,一下子中毒,入了
先上装机图,精度高,按照说明书,无需调试,直接对应得上VBAR参数

楼主:
问题是,舵机安装上去后,球头螺丝会和中心底座有摩擦,有干啥,有玩570 的朋友吗?怎么解决?

网友:
磨掉那一点点铝板

网友:
在舵机耳那里加多个垫片就行了,而且现在你拉杆那里也不垂直

网友A:
尾心中的骚鸡,强个沙发。从图片看舵机臂需要用到那么大行程么?能否再拍个正面照上来看看(这款机型都很成熟了,应该不会有那么大设计缺陷)

网友:
570是什么级别 比500大多少啊

网友B:
楼主这舵臂哪来的?我的570飞一阵子了,用的是我自己的舵臂,没干涉,想不起当初套机有没带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舵臂哪来的?我的570飞一阵子了,用的是我自己的舵臂,没干涉,想不起当初套机有没带这个。。。

舵机臂是朋友KST里的,没有合适的金属舵机臂,就只有装这个塑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心中的骚鸡,强个沙发。从图片看舵机臂需要用到那么大行程么?能否再拍个正面照上来看看(这款机型都很成 ...

是个好建议,我回去试试。

570精度相当的不错,我还是以前亚拓装机四维,什么都要留点余量。
比如570尾连杆说明书要求是金属连杆留出15mm,我怕行程不足,2头各留17,结果多了4mm,结果你知道,球头拧得手疼。

目前装过鸭子,KDS,泰氏,570的装机感受最为舒服。
包装也很人性化,包装袋按照序号标好,你要做得就是按照顺序一包包装,有点经验的基本不用说明书。
而且,很厚道,材质就不提了,机身想要炸烂,可能一般人还做不到。还多余了常用螺丝球头啥的。连机头罩的保护胶圈都配好。更甚至连透明的保护膜都配好,以便保护有摩擦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舵臂哪来的?我的570飞一阵子了,用的是我自己的舵臂,没干涉,想不起当初套机有没带这个。。。

你用的是白色的舵机臂吗?
我这个黑色的好像是比较厚。
还有,你用的是什么舵机?我用的KST 725,我怀疑KST舵耳到舵盘的距离太近,FUTABA 9255我看了下,舵耳舵盘的距离是18mm,KST找了半天也没详细的外观参数

楼主:
舵机外观参数找到了

网友:
去掉舵机与舵机架之间的垫片吧!

网友:
我的不会摩擦,目前爽飞中

网友:
SAB 都是一样的结构

网友:
我用烙铁烫下其余的舵机臂。我用的rjx舵机也就是servoking。这样弄了后舵机拉杆基本是100%垂直的,另外我没加垫片。570装好后尾巴要两个人拉,这样皮带才够紧,不然会跳齿。其他的。。。。头罩扣要扣紧,不然容易飞丢,35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