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几个关于天9的问题

楼主(2015-03-04):
本人新手,打算入手天9二代控,现有几个问题需各魔友不吝赐教:
1.双摇杆回中。某宝上有卖家说摇杆回中的控适用于车、船、多轴等,不回中的控适用于固定翼。卖家说的对吗?如果方便的话,请给我解释一下其中道理。补充一下,我想从固定翼玩起。
2.分辨率。1024和4096主要有什么差别?买4096性价比高吗?
3.价格。单控加一个接收机价格在700多元,这个价格合适吗?控不会是假的吧?我上天地飞官网看了看,官方没有给出价格。
以上三个问题在线等解答,谢谢诸魔友了。祝大家工作、学习顺利,家庭幸福安康!

网友A:
4096一般人感觉不出来。1024性价比高。不要买双摇杆回中的
700多元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96一般人感觉不出来。1024性价比高。不要买双摇杆回中的
700多元差不多

太感谢了!

网友A:
那个4069的卖一千多,1024的是700多。我个人建议买102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4069的卖一千多,1024的是700多。我个人建议买1024的。

麻烦你再给我推荐一下控电和充电器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再给我推荐一下控电和充电器好吗?

我用的是格式3S2000  5C控电,价格不菲100大洋。不过也就买一块,贵点也无所谓
网上有许多便宜的控电电芯很一般。
充电器,目前用的是B6,山寨的也无所谓。所谓的飞科达正品也是瘸子里边挑将军。B6充电慢,但也可以接受
山寨B6一定要自己校准一下,校准方法论坛里边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再给我推荐一下控电和充电器好吗?

控电在某宝上找2200毫安的控电就行,充电器嘛,性价比比较高的便宜的B6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电在某宝上找2200毫安的控电就行,充电器嘛,性价比比较高的便宜的B6就行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DJI的遥控都是双摇杆回中的,油门杆往上就是上升往下就是下降,松手回中就是悬停;车船类似,油门上下就是前进后退,回中就是原地不动。
固定翼和不用飞控的直机自然不能用油门回中的,因为巡航速度不一定就是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的遥控都是双摇杆回中的,油门杆往上就是上升往下就是下降,松手回中就是悬停;车船类似,油门上下就是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是新手,1024的非常合适,4096的烧钱!就这么个价格。在国内算是性能比较好的了。

网友:
如果这控是要用在多轴并且是用大疆的飞控双杆回中是更适合新手,也更好飞。理由是当飞得很高时多轴在要降低高度油门杆是要低于50%百分比越低下降率越大,很多时候会不知不觉油门拉得太低了,电要转速过慢飞机晃动引起飞手紧张,双杆回中好处在你在拉下降高度眼睛一般是看飞机油门拉到多少不知道怕拉过低,这时可以松一下油门杆(自动回到50%)再拉这样避免不知不觉拉得太低。如果还要飞直机和固定翼那没什么可讲左手或右手,双杆决定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