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造s550

楼主(2015-03-04):
喜欢六轴,f550玩过了,组个s550玩玩。动力为e310。飞控为lite刷v2

这个架子得焊配电板

楼主:
涂上704防止短路。

楼主:
正面,装上gps

楼主:
不含桨,不加云台1770g。已经包括了电池。

网友A:
不少模友都把LITE刷成了V2,想问一下楼主刷V2后的感受,稳定性是不是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少模友都把LITE刷成了V2,想问一下楼主刷V2后的感受,稳定性是不是提高了?

我还没飞,但据飞过的说。lite起飞时的侧偏解决了。v2可以起飞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飞,但据飞过的说。lite起飞时的侧偏解决了。v2可以起飞稳。

我现在的LITE感觉还行,挺稳的,又怕刷V2后有其它后遗症,就一直没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LITE感觉还行,挺稳的,又怕刷V2后有其它后遗症,就一直没刷了。

不是北 京没事。北 京的刷完了就有禁 飞区限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北 京没事。北 京的刷完了就有禁 飞区限制了。

北 京难道刷了V2之后无法起飞了?!

还有一个问题,刷了V2之后电脑上的调参软件是继续用LITE版还是V2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 京难道刷了V2之后无法起飞了?!

还有一个问题,刷了V2之后电脑上的调参软件是继续用LITE ...

刷了之后部分地区电机无法旋转,6环内飞机高度不能超过100米。调参用v2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刷了之后部分地区电机无法旋转,6环内飞机高度不能超过100米。调参用v2的。

具体的去大疆官网看

楼主:
装上螺旋桨。大家注意图上,螺旋桨就转对了俩。。。。e310的电调灯还是很好看的。

楼主:
现在带电池1872g。有点重了。各位的550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C:
相比F550 这个机架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比F550 这个机架强度怎么样

机臂比f550要结实。因为机臂里埋了碳管。中心板比f550薄。而且中心板比f550的要大,所以就更显的单薄了。我这个是gf版,不是pcb版,pcb版应该会厚一些。

网友:
这个重量,动力比重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臂比f550要结实。因为机臂里埋了碳管。中心板比f550薄。而且中心板比f550的要大,所以就更显的单薄了。 ...

550轴距的六轴,效率不会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