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架试飞请前辈给个建议

楼主(2015-03-04):
试飞了一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配置:
HASWING KV580电机(冲着商家搞得“炸鸡之疼  马达无忧”购买的还没炸过哈)
电调30A(黑呼呼的包装忘记牌子了)
1355碳桨
NAZA V2 GPS
狗三加狗台

电池:3S 4200mh
起飞重量:1820克

1.比比响设定3.6一起飞就开始哇哇的叫是电池不行了吗?起飞时看4.18。是不是电池小了?
2.GPS模式下升空后四轴老是往一个方向自己慢慢的转向是什么问题?

网友:
3s小了点

网友A:
我了个去,这么大架子使用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个去,这么大架子使用3S电池?

手头上只有3S。。。。4S是不是刚好?还是可以6S呢?   新机架  +   新人

网友B:
你的电调都不知道能不能支持4s哦,能的话,还是上4s电比较靠谱

网友:
电池的放电性能不够,加大C数,或者再并联一组,都可以,,还有就是减轻飞机重量

网友:
是不是电调没调好??你用这么大的桨还是用6s电池性能最好,不知你电调支不支持

网友:
KV580电机,应该上4S,但不知电调是否支持,总体感觉这套配置有点不伦不类。

网友:
12寸桨都用4s了
你的啥电调?看你这配置估计不会太屌丝,应该是3s~6s的电调

网友:
鉴定结果:楼主潜水时间过短,GDP增速过猛。

我擦,楼主注册时间是2008年?

网友:
鉴定结果:楼主潜水时间过短。

网友C:
第一,看看桨是不是大了,第二,电池最好用6S,假如电调不会支持,建议更换电调,第三,一个方向转的问题,是4个电机转速不同,解决,每个电调单独设定油门行程,第二,校准飞行地点GPS,第三,开机后,等GPS闪绿灯,稍等十几秒,再起飞,会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鉴定结果:楼主潜水时间过短,GDP增速过猛。

我擦,楼主注册时间是2008年?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鉴定结果:楼主潜水时间过短,GDP增速过猛。

我擦,楼主注册时间是2008年?

前辈说的是  以前玩别的  玩多轴刚才是 有些东西是便宜送的  所以就。。。尴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看看桨是不是大了,第二,电池最好用6S,假如电调不会支持,建议更换电调,第三,一个方向转的问题, ...

你说的第一和第二条我试试   油门我马上校准下   最后那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都是等绿灯快闪N下后才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调都不知道能不能支持4s哦,能的话,还是上4s电比较靠谱

恩   等电池到了试试   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答惑  我找个时间按你们说的试试

网友:
这580kv明明是要接4s的电,偏要搞了个3s的电

网友:
电池硬伤,小心炸鸡。我刚炸为久。。上4s,安全动力全要。

网友E:
这样的电机这样的桨,用3S电池你好意思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