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5-03-04):
双子星飞控解不了锁怎么回事?急

网友A:
连上手机看看有什么报错

楼主:
手机显示一切正常。

楼主:
手机显示的数据都是正常。

楼主:
补充,不是一直解不了锁,而是开始飞一下可以,后面再次起飞就解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不是一直解不了锁,而是开始飞一下可以,后面再次起飞就解不了。

a.用户需正确设置好遥控器的F/S。
  b.关闭遥控器,地面站飞行状态栏显示“返航降落”,且手动油门显示在中位。
  c.再次打开遥控器,掰杆解锁,即可成功。
  d.系统每次上电后都得做一次检查,但只要不断电,以后都能正常地掰杆解锁,而无需关控在开控。

楼主:
谢前辈,我试试看先。

网友:
GPS 搜到7颗星才能安全解锁吧!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时候6颗星也能解锁,但只能手动飞,切GPS 模式可能会有失控的危险,说明书上说GPS不稳定的时候切换模式有炸鸡的危险!

网友:
楼主,是不是钥匙忘带了?

楼主:
得要厂家给我配把钥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