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切割的电热丝选择请教

楼主(2015-03-04):
手头没有吉它弦,只有小提琴的弦。
选的是E-1弦,直径约0.2mm。
42.5cm时,电阻约为6-7欧。

使用12V、15A的开关电源可以安全使用吗?
能切割5mm的KT板吗?

还有根D-3弦,直径约0.4-0.5mm。
45cm时,电阻约为1欧左右。
这根能用吗?

我看有帖子说是要10欧左右,怕出问题,来问问。

网友:
用这根e1可以

网友:
以下供参考:
                     http://bbs.mx3g.com/thread-476899-1-1.html

网友:
我做了一个简易电热弓,切割泡沫塑料效果还好。
用大扫帚上的细竹条,浸泡潮湿后火烤成弓形,电热丝约半米长作为弓弦固定两端(最好用绝缘、绝热材料隔离)。采用输出为直流12V,5A的电源,连接到电热丝两端(还可以一端用鳄鱼夹夹在电热丝一端滑动,以调整电热丝电阻值大小)。电热丝采用小提琴的E弦,直径0.2mm,电阻值约为10欧左右,使用时电流控制在1A多一点,这样功率也就是10多瓦,不至于过载电热丝烧红烧坏。